正在改飞机,问下双尾和倒V的优缺点~~~

楼主(2014-10-12):
正在改飞机,不知道是改成双尾还是倒V,比较喜欢倒V,好看还简单...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双尾以前改过,稳定性比较好,但是装起来有点麻烦,老鸟说下优缺点

网友A:
来占楼的

网友B:
什么飞机,看机型翼型,不是所有的飞机都适合

楼主:
天行者的机翼

网友C:
倒v是为了避免尾翼被螺旋桨引起的乱流造成尾翼失效,一般用在腰推滑翔机上

楼主:
就是腰推机。。。。。倒v不知道性能咋么样

楼主:
顶。。。到底哪种好呢?猎鹰那样的和倒v。。。。犹豫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