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50pro改装osd

楼主(2014-10-12):
%5Bflash%5D

这次只是焊接了OSD的线没有焊接TX因为电阻的焊点太小,已经超出了我自己的焊接能力。目测焊点只有一毫米。我的焊接头比较粗点不了,所以放弃了。(反正数传用着也不是太方便)某宝购置的osd还没有到。到了在放出视频。

网友A:
我的mini osd放在中心版上了,位置还有空可以放数传,不过本人觉得数传没什么用,装好后外面一点都看不出装了OSD的,唯一的缺点是暂时没时间去改OSD里面的东西,我比较喜欢穷人OSD简洁的界面。

网友A:
还有我的接法是从飞控穿孔。。。

网友:
不错,飞控怎么拆

网友A:
我的装了OSD后没有电流的数据,不知道楼主的有没有电流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ini osd放在中心版上了,位置还有空可以放数传,不过本人觉得数传没什么用,装好后外面一点都看不出装 ...

我觉得放在里面不方便。我有云台和硬挂,两套。OSD是给硬挂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装了OSD后没有电流的数据,不知道楼主的有没有电流的数据

我的OSD还在路上,后天才能到。

楼主:
后面就是一块双边胶,慢慢撕开就成,飞控有四颗螺丝。打开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的接法是从飞控穿孔。。。

啥叫飞控穿孔。我上了热缩管在飞控上热熔胶固定后穿的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的接法是从飞控穿孔。。。

参考台湾魔友改装的图片TX线OSD用不到,所以没有接。有OSD省的挂电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放在里面不方便。我有云台和硬挂,两套。OSD是给硬挂配的。

我有2套原装350pro,g-2d云台,gopro3+,图传,数传各2套,所以osd装里面感觉美观些,弯弯论坛也不错的。

楼主:
那你外面要甩多少线啊。我的是ILOOK+改OSD太费劲了,所以用了DV04。加装了云台上下板。将视频图传OSD做成了模块化。方便拆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OSD还在路上,后天才能到。

求推荐品牌~

楼主:
啥品牌,3DR的miniOSD,在山东华硕那购的

网友B:
楼主,想请教你一下接线问题,摄像头是5v的要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请教你一下接线问题,摄像头是5v的要怎么接?

什么摄像头是5V供电的???

OSD那边是11V进11V出。自降压。你的要是5V自己加降压模块

网友:
联咏96650的

网友C(2014-11-21):
楼主大人 能请教一下咋连接的吗? 我的图传是TS832 600MW 的 osd是Remzibi 穷人 O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人 能请教一下咋连接的吗? 我的图传是TS832 600MW 的 osd是Remzibi 穷人 OSD

你那个型号的不会,给用3DR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型号的不会,给用3DR的。

哦 好吧 谢谢了

网友D:
请教楼主,我接了线,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数据不更新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我接了线,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数据不更新怎么破?

不是有的重置键吗?如果不行有可能你的TX没有焊接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有的重置键吗?如果不行有可能你的TX没有焊接好。

我直接OSD,是不是不用接TX?  我只接了 GND  5V  RX 就可以出画面了, 重置键按了,但是数据还不更新阿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OSD,是不是不用接TX?  我只接了 GND  5V  RX 就可以出画面了, 重置键按了,但是数据还不更新阿  ...

哦~~~是要接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你这样,看我后续的帖子,是要接T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OSD,是不是不用接TX?  我只接了 GND  5V  RX 就可以出画面了, 重置键按了,但是数据还不更新阿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4119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4119

我现在接了 TX

现在是 GND-GND  5V-5V  RX - RX  TX-TX

OSD画面是有了,但是数据还是不会变,附图如下

请问你除了接线,还做过什么功课吗? 要不要 350Pro 连上电脑调试?

网友(2015-03-03):
引用 楼主:
那你外面要甩多少线啊。我的是ILOOK+改OSD太费劲了,所以用了DV04。加装了云台上下板。将视频图传OSD做成了 ...

请问你OSD怎么接线呢,飞控那5V有接吗,还有一边的12V呢,是接在哪里?接电池位置,还是接云台供电位置?还是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