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7求助重心点在那里好飞

楼主(2014-10-12):
请教天行者X7求助重心点在那里好飞,谢谢

网友A:
翼型上最凸点往前3cm最合适,X7不大,你可以试试手掷调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型上最凸点往前3cm最合适,X7不大,你可以试试手掷调中心。

就是那两个孔往前3CM吗
那两个孔应该是加装起落架的吧。
谢谢了

网友:
好像是机头往后4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