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O陀螺仪感度的问题

楼主(2014-10-12):
我的亚拓450L,切换3D的时候尾巴就猛烈摇摆,不敢把感度调太低,怕锁不住尾炸机,想问问大师们GPRO飞3D时,感度大概要调到多少合适?
再有个问题就是,尾舵中立点如何调???求教

网友:
3D时感度要降低,在遥控器里感度可单独调整(悬停和3D可分开调)

网友:
通电尾舵回中,调节连杆尾桨志零度,然后起飞看锁尾效果再细调,打右方向舵急停时尾巴向右回弹时把连杆稍调长再试飞,直至锁尾正常不回弹

网友A:
这个不是陀螺仪的问题,首先排震,最好见议不要用自带525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陀螺仪的问题,首先排震,最好见议不要用自带525舵机。

525有什么问题?刚买了台450L还没装,用什么舵机代替合适?

网友:
一开始我也是525,也是抖得历害,后来换了520反而问题解决,我也不怕你笑,见议用KST565,这舵机我朋友用下来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525有什么问题?刚买了台450L还没装,用什么舵机代替合适?

KTS 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