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4s1p,32ah的电池包能给6s电池充电吗?

楼主(2014-10-12):
      如题,外场电源是4s1p的32ah磷酸铁锂电池包,现在想飞550,请问这个电池包搭配208B能给5500mha的6s电池充电吗?大概电流可以上到多大,能充几组?谢谢!

网友:
电池支持多大电流的输出,这是最关键的!电流最大了的话,输出的功率就和电压有关系了,这个很好计算!电池组给208b供电,14.6v吧。电池放电算5c,估计有最少有40a吧!所以输出到208上的最大功率有584w.真正实际可用的估计打8折,也就是467.2w。所以6s允许最大I为21A(数据可能有出入,但是计算的思路应该是没错的!)

网友A:
完全可以,最大电流瓶颈在于充电器,除非你的磷酸铁锂电池也装了限流保护板。
32ah 1C放电就有32a电流了,电池的放电能力绝对没问题。不知楼上的5c最少40a是怎么算的

更正!查了下208b说明书,输入电流限制最大24A。

4s铁锂电池包放电平台电压按13V算,那最大充电功率为13v × 24a × 90% = 281w
充6s电池最大电流为281w ÷ 22.2v = 12.7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最大电流瓶颈在于充电器,除非你的磷酸铁锂电池也装了限流保护板。
32ah 1C放电就有32a电流了, ...

没看到他说的是1p.如果是6p的话就差不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耐心解答,这下心里有底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他说的是1p.如果是6p的话就差不多!

4s1p是指电池组结构为4串联1并联,放电倍率是电芯自身固有的特性,与并联数没有关系,1C放电就是以容量一倍大小的电流放电。

网友:
没问题,三楼连数据都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