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的凝难杂证-"跑偏"的求解!

楼主(2014-10-12):
伟力977飞了一段时间,非常不错,最近几天了,六轴模式悬停时副翼右偏严重,参照说明书进入6轴模式悬停微调,副翼微调向左调到底了,却只有微微的改善,还是不行,三轴模式下飞却正常,希望有高手来讨论指导!看论坛有些这样的贴子,试验了好多办法,如果厂家师傅有空也给想想办法,或者升级一下固件。

网友:
请检查接收器否水平!

网友:
你是不是摔过?

网友:
肯定摔机了。舵机跑偏。 调整拉杆看看

楼主:
接收机水平检查过,海绵更换过几种,摔过是肯定的,机子不起飞,看舵机反应非常正常,一起飞就使劲往左边跑,感觉就像舵机拉不过来,调整换过舵机,都不起作用,按照说明书进行校准也不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水平检查过,海绵更换过几种,摔过是肯定的,机子不起飞,看舵机反应非常正常,一起飞就使劲往左边跑 ...

飞6轴原厂胶不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6轴原厂胶不能换

太邪乎了吧,胶的问题怎么总是往左边跑啊,我换了好几种胶了。伟力的服务怎么联系啊?

楼主:
最后结果:双面胶的问题,确实玄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