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稳切定点的时候,电机瞬间停止然后重新转动,何解?

楼主(2014-10-12):
APM自稳切定点的时候,电机瞬间停止然后重新转动,随后一切正常,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油门问题,切模式的时候油门不在50%吧

网友B:
切模式的时候飞机还在上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问题,切模式的时候油门不在50%吧

这个没注意,如果是的话,属于正常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模式的时候飞机还在上升吧?

这个没注意,如果是的话,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注意,如果是的话,属于正常情况?

如果油门在50%左右(或者更低),而且在自稳模式下飞机处于上升状态的话,切定点电机转速降低很多也是正常的,但不是停转,是以较低转速运行,不过人耳听起来就跟停转了似的。
因为在定点模式下50%油门附近的定义是保持当前高度,切模式的时候飞控检测到飞机正在上升,所以会让电机转速下降。自稳悬停油门低于50%同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清楚了~

网友C:
LZ能够确定是 停转?  如果是停转 绝对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够确定是 停转?  如果是停转 绝对不正常

是这样的,自稳切定点的时候,电机声音是由正常到突然变小,听起来像是油门骤降,然后电机还没完全停转的时候忽然恢复足够的转速,变成定点悬停。油门骤降的时候飞机姿态稍微歪了一下,然后在电机转速突然恢复的时候姿态也恢复正常了。(声音是听飞机上的行车记录仪录到的。人在地面上也听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油门在50%左右(或者更低),而且在自稳模式下飞机处于上升状态的话,切定点电机转速降低很多也是正 ...

有这个可能,自稳切定点的时候,电机声音是由正常到突然变小,听起来像是油门骤降,然后电机还没完全停转的时候忽然恢复足够的转速,变成定点悬停。油门骤降的时候飞机姿态稍微歪了一下,然后在电机转速突然恢复的时候姿态也恢复正常了。

我的APM买来自己没有加海绵,不知道本身有没有。会不会还有切换模式的时候飞控周围气压剧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