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提控!!!看看我的亲身经历,如何找加飞丢的飞机

楼主(2014-10-12):
看看我的亲身经历,如何找加飞丢的飞机-------今天下班后到一空旷地飞行,满电,起飞后径顺火车道(相隔300米以上)往前飞,飞到约800米,图传突然没有信号传回,估计是飞远了图传无信号,于是按原路方向倒退返航,许久不见飞机,打一键返航,几分钟后仍不见飞机回来,***,肯定是飞丢了。前天购买了一台GPS定位器,并且已安装在飞机上,马上拨打定位器号码,定位器发回一组经纬度,立即在手机上的户外助手软件上输入,软件上的谷歌地图显示在我飞行的前方,马上上车往那方向开去,5分钟后又重新拨号,返回的经纬度稍有偏差,但不大,说明飞机还在那个地方,当时天已经快黑了,先回家拿寻路宝,TM的寻路宝竟然没电,饭也没心情吃,只好带了手电和同事一起按户外助手的指示前去荒山找飞机。到位后,户外助手提示就在附近,于是从一个较陡的荒坡找起,满头大汗,未果,突然,打开的接收机(鹰眼锐视一体机)接收到信号,是OSD的图传信号,大喜,收到信号说明飞机还没解体!!,干劲大增,但仍没找到,通过平板天线的指向性,发现对准另一边的山坡信号特别好,估计我们上反方向的坡了,于是下山,上山,分头穿茅草丛,仍找不到,那叫个累啊,后来死马当活马医,取回遥控器到那地方后解锁,加小油门,隐约传来电机的声音,大喜,正在大喜时,听到BB响的叫声----加油时电池电压下降了,下到报警电压,触发了BB报警器,那叫高兴啊!!,一气跑到失联点,飞机上安装的爆闪灯还在闪,只不过在草丛中看不见罢了,把飞机取下来检查,人品太好了,飞机一点事都没有,只是云台和相机从机架中掉了下来,扯断了视频线,现场解锁,加油,高举过头顶试机,飞机竟然一切正常!
回家后取出相机的卡,检查了视频,发现飞机在失联点突然失电,半秒后重新上电,然后又马上失电,四个电机停转,然后就自由落体了,问了商家,叫我检查电池插头,发现没问题,最后估计是电池有虚焊。现在我是把两个电池并联在一起使用,就算一个有问题,至少还有一个顶用,刚才测试了一下,原来单个可以使用15分钟,两个并联可以使用25分钟,当然是悬停状态,加速状态晚上还不敢试。

我的飞机是
飞越650
朗宇X4108S
好盈铂金30A
1555碳纤桨
NAZA LITE+GPS
穷人OSD
600MW图传
4S5000MA电池
天地飞9遥控器
图传、OSD,云台专用电池,11.1V1350MA
另购的GPS定位器
自制的远距离遥控寻机仪,没装上,如果装上了,到失联地点按遥控器,那声音在500米外都可以听到啊,可省好多力....
此机可负载2公斤以内的重物.

不知前辈们遇到类似情况没,或是飞控、电调之类的抽风造成电机失电?

刚学会发视频,截取片断水平不高,多多见谅

网友A:
沙发~说的太复杂,其实只需加装一个双模定位器就可与搞定,前提是定位器不掉电,直接网站轨迹跟踪,精度非常高,我有一个还没装上机用,今后抽时间检测一下

网友:
明显是插头问题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红色的T头 接上电之后2手反复扭掰T头  会有断电

楼主:
不是T插,是XT60的。
才刚用了不到5个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说的太复杂,其实只需加装一个双模定位器就可与搞定,前提是定位器不掉电,直接网站轨迹跟踪,精度非 ...

这种定位器是自带电池的,可以支持两天的电量。

网友:
真是万幸,只能说楼主的准备工作做得足 装了定位

网友:
看来定位不能少呀

网友:
你这种情况以前我也遇过..飞住飞住忽然就自由落体...下来查什么都差不出..用小飞机用那电池也没事.但接到负载大的八轴就出事..还好幸运..没伤人.....哎..
呵呵~~试试把电池在家暴力放电放到2.7V以下或更低时会不会有瞬间某电芯电压为0~~如果有的话~呵呵~恭喜你可以抓他出来打一顿了!

网友B:
ls是坑人呢吗。。。放到2.7以下
多轴也不像固定翼飞很远,失联了还会飘很远,感觉报警器比gps有用
持续关注等待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s是坑人呢吗。。。放到2.7以下
多轴也不像固定翼飞很远,失联了还会飘很远,感觉报警器比gps有用 ...

看清~~大哥!
在家放...意思起码不上上桨...或者用电炉丝放电.....在这种压力情况下....体质不好的电池它会放到一定时侯~~就会突然输出为0~~

你给它休个几分钟就又满电复活在你面前....你会无语的!!对于这种电芯......老老实实让它下岗点灯去...不然你哪天就爽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清~~大哥!
在家放...意思起码不上上桨...或者用电炉丝放电.....在这种压力情况下....体质不好的电池它 ...

大哥就是好电池放到2.7也受伤很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就是好电池放到2.7也受伤很重啊

是啊...2.7是个很要命的值了..只能说是教训...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有遇过..

当时在大八轴天上飞得好好的~~.然后忽然就自由落体了...还好下面是高高的草..然后飞得也不高..

下来后各种查就是查不出问题....

直到有一天那块电在家里用来试机....压了砖后推油门时...发现忽然BB响报警..然后整机也停转......像极了那次事故..

然后才看见BB响那标住有一块电芯是直接输出为0V的.......但过了不到一分钟...它又恢复到3.7左右....

对于这种电芯..真心不敢用...然后估计就是这电芯体质不好.放电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后.内部接触或化学问题..然后直接就不输出了.不知道是内部断路....是断路不是短路.

这后果真的.太严重了...

不过说真的..放电放到3V多应该就可以了..2.7是要命了些..总之这个是要试出来的...真的有这种电芯......别留了.

网友D:
能找到的都是少数。。。

网友:
我觉得还是检查XT60的插头是不是正品。副厂的XT6就是有松旷的嫌疑,我有一次就是直接断电自由落体,检查就是XT60因为是副厂的导致松旷突然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2.7是个很要命的值了..只能说是教训...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有遇过..

当时在大八轴天上飞得好好的~ ...

是的,我认为是电池的原因,现在我两块并联使用,保险系数就高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找到的都是少数。。。

我国庆时飞丢了一台,和现在这台配置一模一样,损失5000大洋,痛定思痛才买了GPS定位器,那台出事和现在这台差不多,我是在一个尾矿库飞的,旁边有不少的高压电塔,起先我分析原因是估计是GPS受高压线电磁影响所致,当时我已飞出1200米,2W的图传开始有雪花,回航到600米时失去图传信号。我的这个图传,OSD,云台是单独供电的,失联时3S的电池当时余量是11.6伏,且电池是充不了到10次的新电池,不可能是电池耗尽导致无图像回传。当时所有补救措施都做了,几分钟后确认完全失联,现在分析来看,和我这次完全一样啊,肯定是电机失电后在湖上空直接落水了,当时那个伤心啊,回来后又补买了一台,这次小心多了,所有功课做足才上天,反正每次上天都为万一炸机、提控作最仔细的补救检查,不抱“不可能有事”的思想,不在人多地方飞,有人多在旁边看就收工,不再飞超出视距范围,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先顶再看视频

网友:
谨慎飞是必须需要的!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2.7是个很要命的值了..只能说是教训...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有遇过..

当时在大八轴天上飞得好好的~ ...

这个经验值得借鉴,我买的这个电池名不见经传,在卖飞机的那家买的,不知其他哪种牌子电池质量过关些,求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国庆时飞丢了一台,和现在这台配置一模一样,损失5000大洋,痛定思痛才买了GPS定位器,那台出事和现在 ...

嗯,尽量在视距范围内吧。远了出问题能找到的都是中彩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