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后推好小子和控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4-10-12):
小弟最近入手好小子飘飘机一台,用D7E控已经刷了固件,但遇到个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用的2208的
电机
和5030的浆,在家总装的时候发现个奇怪问题,一推油门飞机就往后倒,这个东西怎么设置?

网友A:
桨装反了!!

网友B:
应该是桨装反了,或者是电机转反了。。。桨是要把商标向前的,电机可以调换任意两条线

楼主:
浆我正装反装好多次了,电机也试过了,我再试试看

网友C:
就两地方1电机反了2浆反了。没其他的了 别首飞了,先潜水下

网友D:
楼上众多新兵
桨就算装反了也不应该是往后倒,除非买的就是反桨
电机线反插即可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E:
电机线反了

网友F:
你是菜鸟中的菜鸟。把电机的三根连线任意兑换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