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伟力F939遥控器是否与伟力V911通用?

楼主(2014-10-13):
请问伟力F939遥控器是否与伟力V911通用?

网友:
不清楚了。好像不能吧。我两架机子都有,但是都只买了单机,控用的是D7e加装2个高频头。

网友A:
可以的通用的

网友B(2020-05-04):
通道不用改嘛?我是f949的接收板,看到板子上有三线插头,这个引出来是不是副翼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道不用改嘛?我是f949的接收板,看到板子上有三线插头,这个引出来是不是副翼舵机?

那个是副翼舵机

网友(2020-06-05):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副翼舵机

像911美国手,副翼通道,方向舵通道和939控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通用的

向前辈请教,像911美国手,副翼通道,方向舵通道和939控一样吗?

网友:
同问。
我看到V911S换协议了,还和F939通用吗?
有没有人整理过通用的表格?

网友(2020-07-05):
引用 网友B:
向前辈请教,像911美国手,副翼通道,方向舵通道和939控一样吗?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