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v 977主板上的空槽有什麼作用呢?

楼主(2014-10-13):
可以裝个led嗎?

楼主:
尾电机槽旁边那个。

网友A:
不要考虑太多了,保证结构强度尽可能减轻重量

网友B:
应该是接空心杯主电机用的电源接口电压受油门控制和V966有刷版上的接法一样(估计是一样的)

网友:
刚买了977,进来跟高手学习!

网友C:
!主电机插槽,有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