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帖 关于x8 4+4个不同kv值电机同时使用的讨论

楼主(2014-10-13):
本人手上有4个恒力4822 kv690   和四个4822kv570    原kv570的使用的是1365碳纤维桨  效率不错,昨天晚上用kv690的电机搭配1365碳纤维桨试了一下,电机温热,电调温热,不知道x8  上下两层电机是否能用不同kv值的电机使用相同的桨。这样搭配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或者支持一些理论知识,不想做两个四轴,返厂绕制同等kv的  得320块  还不连邮费  如果有人能给出建设性的意见,我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句 我用的是apm飞控

网友:
帮顶 楼下解决

网友A:
同等电压下,电机在上面,用更大的浆,下面用小一点的,kv是上面的小一点的,下面用大一点的。

可以用一个臂组起来测试一下推力和电流。

那么大的电机,用15寸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等电压下,电机在上面,用更大的浆,下面用小一点的,kv是上面的小一点的,下面用大一点的。

可以用一 ...

本也想用两种不同的桨 但是考虑美观,以及kv690  可以用1365的碳纤维桨  只是电流要稍大点而已  用4s5200  应该不会对飞腾30a电调有什么大碍。至于上15寸的桨  kv高了  4822kv390 搭配的一般是1447桨。  这个电机不算大吧  我开始还想搞50以上的电机呢  最低也要4830这样的电机。

楼主:
自己再顶顶  等待高人回答  不然,我就要返厂重新绕制kv390的了

网友A:
用相同的桨,低kv电机放上面,这样效率可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相同的桨,低kv电机放上面,这样效率可能比较好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怕电机的转速不一样,导致炸机  毕竟,炸机损失还是不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怕电机的转速不一样,导致炸机  毕竟,炸机损失还是不小的

电机转速肯定都是不同的。。。是根据PID控制实时调整的

网友B:
想问lz,690上13寸桨拉力和耗电是否有变化?你说的温热大概是个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速肯定都是不同的。。。是根据PID控制实时调整的

那就是说可以用的了  回头到周末大胆试一下吧 ,毕竟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lz,690上13寸桨拉力和耗电是否有变化?你说的温热大概是个啥样

暂时的话  还没有时间做详细的测试,一方面手上只有万用表  和温度计,没有电子秤。我感觉的电调温热,也是在90%油门通电一分钟测试的,我的4822kv570  搭配1365的桨  基本感觉不到发热,也许是我的电调在电机下面,也固定在铝片上的缘故吧,螺旋桨给电调散热了,kv690  搭配1365的桨  电机感觉不到热,但是电调明显比上个搭配要搞点  看了官方的数据,应该是可以的   希望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的话  还没有时间做详细的测试,一方面手上只有万用表  和温度计,没有电子秤。我感觉的电调温热,也 ...

你不觉得690kv是个很尴尬的参数吗,要升力没升力,要省电没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