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X7空中扫齿无尾炸鸡

楼主(2014-10-13):
10月12日下午。当天头两个起落没有问题
第三个起落七八米高度钟摆时空中突然扫齿导致无尾自旋,损失惨重。

楼主:


网友:
这不是飞机,这是巨型血滴子!
一米多直径的巨型血滴子,冲着我们就过来了,差点吓尿了

网友:
表示严重关注  5iMX 我爱模型 感觉飞X7后  再也不会爱了

网友:
表示严重关注

网友A:
弃暗投明...玩Goblin吧

网友:
严重关注厂家如何处理!

网友:
关注厂家如何处理

网友:
严重关切,感觉泰式越来越不靠谱了。。。。

网友:
飞700级的,技术都是可以了,炸下来的话更厉害!

网友:
亚拓700L顶上。

网友:
间隙问题?

网友:
赶紧换亚拓吧 要不然就。。。  SAB也很好了 泰世屡次出事故  难道楼主还不怕?

网友:
还是亚拓质量放心!

网友B:
看这情况估计是伞齿间隙大了点吧

网友:
用cnc能增加多少成本

网友:
凤凰160A应该没事吧?我之前也把电容炸憋了,X宝音像店买了6个一模一样的电容,给换上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这情况估计是伞齿间隙大了点吧

楼主是好几年的老鸟了,不可能犯间隙这种低级错误的。
假如是间隙问题,导致的不锁尾,切熄火下来,然后炸裂小齿盘,难度好大啊。
扫小齿盘可以理解,裂小齿盘,很少见啊

网友:
哎,自从上了X7怎么老是炸啊?看来泰世真的不行了,什么玩意儿!出X5套机。

网友:
删贴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好几年的老鸟了,不可能犯间隙这种低级错误的。
假如是间隙问题,导致的不锁尾,切熄火下来,然后 ...

我也炸碎过这个小齿盘,呵呵~~质量确实不敢恭维,脆性塑料。

网友B:
我空中爆了三次齿,后来把垫片厚度降到0.7左右就正常了,间隙刚刚好

网友:
我记得飞裂这个小齿盘的不止一个,只是没发上来而已...

网友:
很庆幸当时没买X7,太贵了买不起只能选亚拓

网友D:
跟楼主一起飞,我在飞X3,楼主飞着就听到他飞机发出的异响。接着旁边的模友说扫齿了。飞机炸了。空中莫名扫齿太冤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空中爆了三次齿,后来把垫片厚度降到0.7左右就正常了,间隙刚刚好

请教下,0.7是上面垫几个薄垫片?

网友:
小齿盘分不清是炸裂还是飞断裂,扫齿可能性大,不知道楼主间隙是多少,X7F大齿上面那个垫片用1.2似乎厚了点,我是打磨垫片之后装的,实际使用1.1厚度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弃暗投明...玩Goblin吧

难道SAB570的大齿盘炸机后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吗? 这个有人声讨SABA吗?相比来说 X7的齿盘还算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0.7是上面垫几个薄垫片?

两个,你用卡尺看看厚度,最好是由紧调松,刚刚合适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难道SAB570的大齿盘炸机后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吗? 这个有人声讨SABA吗?相比来说 X7的齿盘还算可以的。

老兄...带动力炸鸡要么扫要么碎,X7也一样,带动力炸鸡x7大齿也碎掉的...我都见过
可是楼主是飞着挂的...你怎么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老兄...带动力炸鸡要么扫要么碎,X7也一样,带动力炸鸡x7大齿也碎掉的...我都见过
可是楼主是飞着挂的... ...

我的看法就是 运气差 赶上了,以后祝好运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的看法就是 运气差 赶上了,以后祝好运吧

最近身边泰式都不太平...看来集体RP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最近身边泰式都不太平...看来集体RP差了

把身边X7炸鸡的图片都发上来看看。

网友E:
这个扫齿不是个例! 除了本身零件瑕疵之外!传动设计上也有一定问题!我个人觉得垫片也不能死套说明书上垫多少就是多少!还是要看齿轮间隙实际情况!你主轴座的安装!侧板开孔误差等等!都会造成每台机的间隙不一样!我装过两台x3 两台x3用的垫片数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扫齿不是个例! 除了本身零件瑕疵之外!传动设计上也有一定问题!我个人觉得垫片也不能死套说明书上垫 ...

调这个间隙拆拆装装花了不少时间,已经调到非常小了。大齿和电机保护架的间隙只有0.5了。
如果这样还是间隙问题建议泰世说明书上和产品包装里取消电机保护架
或者按传统塞张小纸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弃暗投明...玩Goblin吧

表示严重关注  5iMX 我爱模型 感觉飞X7后  再也不会爱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把身边X7炸鸡的图片都发上来看看。

我不就自旋翻扫地了么,不就没来的及切熄火么,电机就把侧板拧爆了,我该夸蝎子4525,格式5000 45C太暴力了么?还是夸泰世大齿盘宁崩不扫?还是骂泰世侧板太脆,孔位太靠外,螺丝太短,金属件太软呢!?

网友:
好吧...正主出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这个间隙拆拆装装花了不少时间,已经调到非常小了。大齿和电机保护架的间隙只有0.5了。
如果这样还是 ...

我也是拆拆装装好几回 还打着手电筒 去看齿轮实际咬合 挺折腾人的   现在飞X7 都强迫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不就自旋翻扫地了么,不就没来的及切熄火么,电机就把侧板拧爆了,我该夸蝎子4525,格式5000 45C太暴力 ...

真够惨的,这个是怎么炸的? 尾桨扫地下了还是 大将扫地了?你这个是我见过的炸的最惨的了。看来我的X7 要修整一段时间好好检查下在飞了,先飞亚拓700吧。

可是亚拓700的侧板一炸就裂啊,身边好几例了。难道亚拓和泰世都不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够惨的,这个是怎么炸的? 尾桨扫地下了还是 大将扫地了?你这个是我见过的炸的最惨的了。看来我的X7  ...

大奖扫地,然后。就没然后了

网友:
ls太毒了

网友:
奔哥好惨啊,这机炸的太冤了。。。。。。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看来只有小鸡靠谱点了

网友D:
习惯吧,俺扫了两包了

网友:
厂商对这样的问题有出门解释一下吗?

网友:
材质不行,和间隙只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看来只能搞logo700了,1mm侧板,不用怪质量问题了吧

网友:
看图片皇冠齿只扫了齿轮边缘是间隙大了 X7是不太好调整 刚装好和飞几次后间隙会有变化我飞10来个起落就检查一下

网友:
狗7V2可以有。。。

网友:
夸张啊,好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