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无法解锁,求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2014-10-13):
qq飞控,天地飞7遥控。电机+电调+天地飞7接收机,电机转的了。电机+电调+天地飞7接收机+qq飞控,4个电机转不了。飞控拨码插线都是按照说明说来的,正负极都对的。但是无法解锁和校准传感器,绿灯一直常亮。

网友:
校准行程,油门微调拉低,方向舵微调

网友:
这么垃圾的飞控  还搞不定

网友:
无法解锁 一般是遥控器 输出的对应的 油门和方向行程 不够大 。 正反向不对

网友:
qq很简单的啊我刚开始也是解锁不了后来一看接收机线插错了。你去优酷看视频有qq的教程。

网友:
3楼说的对你电调油门校准了吗、还有你遥控器设置对了吗。呵呵我也是新手qq刚刚起飞过两次还炸了一力臂一个浆、现在收了一个二手naza v1

网友A:
我也QQ飞控,开始装了个六轴,飞得很好,十一飞到逆光又高又远分不清头尾了降下来把机架摔变形了;现在改成4轴飞得也很好,还上了图传摄像头!

楼主:
确定电调行程已调好、遥控器类型设置正确、四轴X4模式设置正确(QQ闪灯和说明书一致:白、蓝、绿常亮)

楼主:
确定已经设置好每个电调的油门行程、遥控类型、类型X四轴,飞控亮灯正确:白、蓝、常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QQ飞控,开始装了个六轴,飞得很好,十一飞到逆光又高又远分不清头尾了降下来把机架摔变形了;现在改成 ...

求图传配置及价格

网友B:
检查a.e.r插头别接错了,从下到上a-e-r,我昨天就接错了没办法解锁。还有就是方向舵的方向是不是需要方向,右面接不了试试左侧。

楼主:
已搞定,谢谢。摇杆模式要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QQ飞控,开始装了个六轴,飞得很好,十一飞到逆光又高又远分不清头尾了降下来把机架摔变形了;现在改成 ...

这种机架,电池放底下拆装很不方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QQ飞控,开始装了个六轴,飞得很好,十一飞到逆光又高又远分不清头尾了降下来把机架摔变形了;现在改成 ...

你好  加一下我    有问题要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加一下我    有问题要请教

我QQ307588865,

网友:
2W图传加接收480元,QQ四轴整机成本四百多块加电池500块;

网友D(2015-05-26):
引用 网友B:
检查a.e.r插头别接错了,从下到上a-e-r,我昨天就接错了没办法解锁。还有就是方向舵的方向是不是需要方向, ...

怎么调的 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搞定,谢谢。摇杆模式要调一下就好了

怎么调的求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怎么调的 求图

不好意思,qq现在不在身边,没办法给你图。有时间我再给你发吧!着急的话,仔细研究说明书,把鸟语翻译成扑通话,就好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qq现在不在身边,没办法给你图。有时间我再给你发吧!着急的话,仔细研究说明书,把鸟语翻译成 ...

线是没接错,昨天解锁好了一次,校准了 一次油门又不行了

网友E(2019-12-16):
我在装饰店买了一米铝合金做了四个机臂,最后轴距500mm,QQ飞控,老mc6遥控加接收,开始也不能解锁,后来一看D/R位置不对,昨天试飞,还行,就是QQ飞控没有定点,飘忽不定,只能用遥控器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