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可以教教消除3D轨迹的帘幕图案啊?

楼主(2014-10-13):
KMZ档案利用google地球打开,可以看到3D轨迹,但是轨迹到地面会有帘幕图案,会遮住一些轨迹,无法阅读,如何消除?有哪位大神指导下,谢谢。

楼主:
另外,这个轨迹用了ST+HD+CR+RTL+LT 5种飞行模式,是不是也不同颜色代表?有点像又有点对不上号,谁有经验说明,谢谢。

网友A:
这么直观的,干嘛要去掉?我觉得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轨迹用了ST+HD+CR+RTL+LT 5种飞行模式,是不是也不同颜色代表?有点像又有点对不上号,谁有经验 ...

左边,临时位置, 点开,里面有个log  上面有对应的颜色对应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直观的,干嘛要去掉?我觉得蛮好

当把3D转个观看角度会被遮住,挺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临时位置, 点开,里面有个log  上面有对应的颜色对应的模式,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临时位置, 点开,里面有个log  上面有对应的颜色对应的模式,

谢谢楼上的提示,现在更喜欢APM了,logs 资料可以在谷歌地图里做比较;
利用自动航点巡看工厂,比对出风大时2趟航点的高度差有近5m,风大时爬升会不足。
3D帘幕不好消除,但是可以在属性笔画粗细/透明度做整理,会更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示,现在更喜欢APM了,logs 资料可以在谷歌地图里做比较;
利用自动航点巡看工厂,比对出 ...

飞行模式下面 的那个planes 选上之后可以看每个记录点的 飞机姿态,不过勾选这个文件夹 会把整个日志记录的所有姿态都显示出来,机器配置跟不上的话会比较吃力,(也可以点开那个文件夹,一个一个姿态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模式下面 的那个planes 选上之后可以看每个记录点的 飞机姿态,不过勾选这个文件夹 会把整个日志记录 ...

在属性可以消除,找到方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