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1个月装了架 QAV 250 小飞机,有点重。

楼主(2014-10-13):
花1个月装了架 QAV 250 小飞机,有点重。请指教。

报配置:
250 纯碳纤维机架,2204 motor + 12A esc+6桨,
cc3d, bec + 分电板,
mobius 808 + sony 700 ,
穷人osd,
immersionRc vtx

电池总重 608g。

预计能悬停 9分钟吧。

靓照

osd画面

今天在床上实验飞行,发现轻轻推油,有的电机不转,有的原地发颤,推大点就都会转了。

网友A:
穿越机为啥要装分电板和OSD?
808接电调供电,摄像头12V接动力电或图传。
OSD对于穿越机也是废物。
去掉这两个累赘,估计还能减重几十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为啥要装分电板和OSD?
808接电调供电,摄像头12V接动力电或图传。
OSD对于穿越机也是废物。

当初准备用xrotor 的电调的,因为无bec ,才设计了分电板,bec;结果那个10a 电调全淘宝无货。另外担心动力电的波动会影响摄像头,图传画质,才单独供电。
纯新手,考虑各种意外,有osd能安全些吧。

网友B:
我也用osd,我用的mini的,就看看电压,这样可以不用十多克的BB响,算一下还轻了点

网友C:
电池多大?
OSD和分电板去掉吧,浪费重量
808可以把里面的电池扣掉
另外sony摄像头也可以省掉,我记得808是可以输出av信号给图传的
这些减掉后,估计100g没问题

网友:
抠掉电池,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多大?
OSD和分电板去掉吧,浪费重量
808可以把里面的电池扣掉

扣电池好主意!
电池1700mah,2200的放不下,因为那根天线。
担心808 有延时,才用了sony 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osd,我用的mini的,就看看电压,这样可以不用十多克的BB响,算一下还轻了点

如果图传带麦,用bb响还是不错的,毕竟集中精神飞行时,不一定顾得上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多大?
OSD和分电板去掉吧,浪费重量
808可以把里面的电池扣掉

主要没这么飞过,装个osd ,熟悉下高度,速度,距离与第一视角的感觉,日后再拆。

网友:
OSD没必要, 我自己也试装过, 后来觉得小机子不会飞远, 用不着OSD的那些方位电压信息

网友:
现阶段很喜欢这种鸡鸡 飞9分钟可以啦 也要歇一歇的

网友:
穿越必须250么?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92170&extra=   850克起飞
1800MAH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9分钟高度紧张,够了。银燕的正反子弹头,好像很容易飞掉,要拧紧点。

多谢提醒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为啥要装分电板和OSD?
808接电调供电,摄像头12V接动力电或图传。
OSD对于穿越机也是废物。

穿越机除了CC3D飞控之外,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性价比 比较高的飞控和配置?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穿越机除了CC3D飞控之外,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性价比 比较高的飞控和配置?谢谢

好象还有用MINI APM的,不过就性价比来说,CC3D肯定最适合穿越机的,而且上手快,默认参数就可以飞。

网友F:
哈哈,油门没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油门没校准。。。

找到原因了,低级错误。
因为装了osd,就没有插bb叫。
然后调查那个问题的时候发现扩散了,后来4个都不转了,然后再插bb也不叫了。

网友:
球图传信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好象还有用MINI APM的,不过就性价比来说,CC3D肯定最适合穿越机的,而且上手快,默认参数就可以飞。

我现在飞异形450四轴。用的APM飞控。
穿越四轴为什么不能用APM控?APM和CC3D有什么不同?
我还有一个QQ飞控,入门时用过的。想问一下能否用在穿越四轴上和FPV一起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飞异形450四轴。用的APM飞控。
穿越四轴为什么不能用APM控?APM和CC3D有什么不同?
我还有一个QQ ...

1. 价格:CC3D比APM便宜多了。
2. 重量:CC3D才几克重,APM就重多了。
QQ没用过。

楼主:
5.8Ghz,600mw 图传,带天线 38g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池多大?
OSD和分电板去掉吧,浪费重量
808可以把里面的电池扣掉

我也装了个穿越机,电调没分电板要怎么接电调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也装了个穿越机,电调没分电板要怎么接电调呢

我是直接焊死的,结实!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焊死的,结实!

一直没搞懂这个焊死是啥意思并联焊到电池上?肯定不会是串联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一直没搞懂这个焊死是啥意思并联焊到电池上?肯定不会是串联吧

穿越机一般都不接电流计,BEC都是用集成在电调里的BEC,所以T插或者XT60接线到四个电调的电源线,电调输出的三根线接电机(提前测试好方向)防止电压不一致,四个电调只保留一根完整,剩下三个把红线(+5v)挑掉,用剩下的电调给控接收机、飞控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一般都不接电流计,BEC都是用集成在电调里的BEC,所以T插或者XT60接线到四个电调的电源线,电调输 ...

四个电调全都直接焊在电池电源上,飞控供电只由一个带有bec功能的电调提供,对吧?其他3个全部都把红线咔嚓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四个电调全都直接焊在电池电源上,飞控供电只由一个带有bec功能的电调提供,对吧?其他3个全部都把红线咔 ...

对滴!

网友:
貌似直接焊接挺要命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焊死的,结实!

更换不方便。
我还在考虑是不是用 2mm的香蕉头。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焊死的,结实!

是不是四根线头拧一起?  那么大怎么焊接呢?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四根线头拧一起?  那么大怎么焊接呢?求教

4根拧到一起,再连上电池的粗线,其实比较容易
1、首先焊锡最好购买低熔点焊锡,也就是含锡量63%的那种,熔点一般200度左右
2、烙铁功率要够,我一般准备两个,一个60w外热的的焊接大件,一个255-40w内热的焊接小件,国产买黄花的就行,两个加起来也就50块钱,比虚焊炸鸡划算多了
3、焊接时,先拧到一起,焊接时间要稍微长一点,保证焊锡融化能融进电线里面。
4、助焊剂无所谓,那是焊接有锈表面,航模的线太好焊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4根拧到一起,再连上电池的粗线,其实比较容易
1、首先焊锡最好购买低熔点焊锡,也就是含锡量63%的那种 ...

真是太感谢了!好的 等电调一到就焊接!同时,我也是北 京的!以后还希望您多多指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是太感谢了!好的 等电调一到就焊接!同时,我也是北 京的!以后还希望您多多指教哈!

客气了,一起学习吧,我在北五环,有机会一起飞
另外我还搞了个小鬼子原装的烙铁,平时25w,按个按钮瞬间提高到130w,无坚不摧,超级实用

网友G:
mt1806 2280理论上力大些,为什么选择2204 23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价格:CC3D比APM便宜多了。
2. 重量:CC3D才几克重,APM就重多了。
QQ没用过。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根拧到一起,再连上电池的粗线,其实比较容易
1、首先焊锡最好购买低熔点焊锡,也就是含锡量63%的那种 ...

不用这么复杂,先焊2根,再焊2根,再焊3根。
没人说过焊点要汇总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mt1806 2280理论上力大些,为什么选择2204 2300?

感觉结实,耐炸。

网友I:
电机位置装反了吧。。。
如果装的对的话都不用拿钳子拧桨自己就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这么复杂,先焊2根,再焊2根,再焊3根。
没人说过焊点要汇总在一起。

说的麻烦,实际非常简单,分分钟搞定
能焊到一起尽量焊到一起,焊点越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位置装反了吧。。。
如果装的对的话都不用拿钳子拧桨自己就紧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了,反正坛子里有左白右黑,有右白左黑的。
但是它能飞起来,呵呵。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了,反正坛子里有左白右黑,有右白左黑的。
但是它能飞起来,呵呵。

x4和h4电机转向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x4和h4电机转向是相反的。

我也在纠结这个呢。
CC3D 里没有 H4, 只有 X4,调 pid 感觉 roll,pitch 参数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