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定高 掉高 求解

楼主(2014-10-13):
先上配置
NAZA V2        朗宇4108S电机   好盈40A电调  1555浆    飞越680六轴机架   天九遥控   4S5000的电池   GPS模式下定高掉高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感度如何设置?是否有对垂直感度进行调整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感度如何设置?是否有对垂直感度进行调整尝试~?

麻烦请教一下,v2飞控 我的机架也是h4 680。定点的时候不掉高。但是向前向后飞行的时候掉高。这事什么原因,垂直感度应当调多少合适呀。还有就是在做自旋动作的时候,向左转,停止打舵后仍然继续旋转5度左右,但是向右转好像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感度如何设置?是否有对垂直感度进行调整尝试~?

垂直感度150      垂直感度150
垂直感度1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垂直感度150      垂直感度150
垂直感度150

尝试做主控IMU高级校准,1,3;2,4电机对角互换一下尝试。

网友:
还不能发帖。。。我的在前进时吊高特厉害,顺时针定点转也掉高逆时针升高这是什么原因啊?希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2014-12-29):
引用 网友A:
尝试做主控IMU高级校准,1,3;2,4电机对角互换一下尝试。

这是啥原因造成的呀

网友:
680轴距能装15寸桨!!?我给你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