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搞APM/PIXHAWK 跟踪天线,MFD AAT与 XBEE如何连线?

楼主(2014-10-13):
(无正文)

网友:
板凳,下面回答。。。

网友:
这是干嘛的?

网友A:
买个900的定向天线装在跟踪云台上,然后把天线与XBEE相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900的定向天线装在跟踪云台上,然后把天线与XBEE相接就OK了

我就是问跟踪天线与XBEE之间如何连线。由于需要跟踪天线,XBEE,笔记本/手机/平板 三者之间互联,应该是需要个类似三通的线缆,但不知具体是什么线??

网友:
需要AAT是12通道的才行

楼主:
是的,我就打算上个12通道 Myflydream AAT。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问跟踪天线与XBEE之间如何连线。由于需要跟踪天线,XBEE,笔记本/手机/平板 三者之间互联,应该是 ...

买个12通aat 数传接收 放在平板上 通过线aat 滑环引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900的定向天线装在跟踪云台上,然后把天线与XBEE相接就OK了

您实际这样组过用过吗,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
xbee好像挺贵的吧

网友:
弄好从新发个贴。学习学习

网友:
地面XBee你不是有串口底板么,如果怕信号强度不够,买个一分二,不过我估计直接分二路也行,谨慎一点的话,天线只从XBEE接RX,另一路RX,TX同时接到平板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