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线要怎么和电源线焊接在一起呢?

楼主(2014-10-13):
看到5根线组合起来这么大 就头疼了 有没有焊接教程啊。。谁发个 或者给个链接

网友A:
为什么要把电调和电池焊在一起?

网友:
不可拆卸电池,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把电调和电池焊在一起?

是电源线。。。。说错了

网友:
先把电源线的皮多剥一点,留个2CM左右的裸线,然后将电调线分两组,每组都用细铜线和电源线绑在一起,然后上锡焊接,最后用大号热缩管套在一起,妥妥的。

网友:
电调的线和电源线焊接在一起?应该是把电调的电源线及插头进行焊接吧。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的

网友:
我一般多根的话拿扎带绑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源线。。。。说错了

热缩管是肯定要的,另外,反正是要焊接了。。。我简易是这样。。。

=======---
=======---====----
=============----====----
===================----

然后焊接的地方用热缩管。。。
另外,焊接和剥线皮之前,最好用小夹子固定模拟连接下,或者计算一下
因为线头的终点肯定是要往中心板的一边伸出来的吧。。。

网友:
输入端两条粗线接电源,输出端三条线接电机。输入端的正负极千万别接反,切记!

网友:
大功率电烙铁是你的不二选择

网友:
两两一组焊接,细铜丝缠绕再上锡。要是不嫌弃重量和一定程度电磁干扰也可以用分电板。

网友:
去上泡泡的课!

网友:
求教程,求链接,最好有焊好的照片。魔友们,show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