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6给镍镉电池充电

楼主(2014-10-13):
用b6 给镍镉电池充电怎么冲,怎么给不同的电池组充电,手里有4.8 v和7.2v的电池,怎么冲??

网友A:
镍镉电池需要先放电后再充电。充电器移动识别电池数量,直接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镉电池需要先放电后再充电。充电器移动识别电池数量,直接冲就可以了

就是进行charge>discharge?现在的情况是7.2v的电池冲到9v了都,我以为设置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进行charge>discharge?现在的情况是7.2v的电池冲到9v了都,我以为设置错了

有这个可能,单节可以充到1.5V

网友B:
B6选择镍镉电池,不用管电压伏数,设置好充电电流,一般慢充是0.1C,充满会自己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选择镍镉电池,不用管电压伏数,设置好充电电流,一般慢充是0.1C,充满会自己停的。

谢谢了,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