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3):
我用的apm飞控,珀金30A电调,因为电调没有+5v了,所以买了降压集中接线板。
当感觉H4的内部空间不算宽敞,将接线板直接放飞控下面,听说有干扰,我应该怎样布局内部电器呢,望大神指点。
还有,这个降压器电源能带动所以设备吗?
配置:H4机架
飞控:apm2.52+6m gps
动力:恒力4822 570kv+珀金30A
负载:金属2轴云台+sj5000山狗+2000mw图传
电源:4s5000ma

分线板带+12v和+5v

网友A:
我也找算入这个机架,关注一下, 为什么不试试把电调装电机座上?

网友:
我放在了头那个位置 我见过有人放肚子下面

网友:
电路远离飞控,特别是罗盘附近

网友B:
应该远离罗盘就应该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找算入这个机架,关注一下, 为什么不试试把电调装电机座上?

控制信号线因是高频的,长了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远离罗盘就应该好一点吧

我的gps是带罗盘的,应该不会干扰到罗盘

网友:
不干扰罗盘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对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影响呢,有可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影响呢,有可能吗?

貌似不会,都是硅的,磁力计是受到干扰是因电机供电的电源电流很大。

网友C:
同样架子装H8 8个乐天40A  我的方法

网友:
8个电调  用3M胶固定  然后辅以扎带固定   不然实在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架子装H8 8个乐天40A  我的方法

感谢,降压器放哪?

网友D:
千万别用分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用分线板...

看看这样的布线可以不?

网友:
我的电调全部在电机下面。电调线全部编的麻花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看这样的布线可以不?

分线板是个很邪恶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分线板是个很邪恶的东西

请教教新手,分线板怎么很邪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教新手,分线板怎么很邪恶的?

会产生磁场干扰..而且我有一次用分线板..分线板自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产生磁场干扰..而且我有一次用分线板..分线板自己坏了

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信号线因是高频的,长了不好吧

那点距离,应该没什么影响吧,电装电机下面 散热也会好点,还减轻中心板的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点距离,应该没什么影响吧,电装电机下面 散热也会好点,还减轻中心板的重量

实测没问题,我就死放在电机座下面的,啥事没有,,,心理作用大点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