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所谓的新手配置吗???

楼主(2014-10-13):
电机:XXD 2212 KV1000电调:XXD30A K飞控:K5.5 网上推荐这是新手配置。

可真实情况是这样的:首先电机重心高,自然动平衡就不好,不,应该非常差。还有飞控没自稳。

所以对于新手来说想飞得稳根本不可能,基本是方向打哪就炸哪,说多都是泪。我看只有高手能飞这配置啊。

心得:以后买电机要买自带桨夹,还有正反牙的。感觉子 dan头过时了。飞控也要至少有自稳的。起码QQ飞控。还有航模省钱就是浪费钱的开始。

附上机机照,有图有真相。

网友:
看样子真不适合新手

网友A:
飞控换成NAZA LITE,保证爽飞

网友:
无所谓什么新手配置,有钱高大上,钱少高性价比

网友:
其实子 dan头还是可以的 如果自带桨夹的话 桨夹断了就坑爹了

网友B:
我的机架和楼主一样,电机是蓝蜻蜓2212kv980,2200电池10分钟。敢问楼主几分钟

网友:
这是价格便宜的新手装备,不是菜鸟装备。我第一架四轴就是这个,就是找下感觉,飞远是不敢滴

网友C:
正常商业飞控,naza 零度s4,开源apm pix等等是可以很轻松的飞的。全都能定高自稳。对于新手来说就是放手悬停。而kk这种超低端的我认为只是个多轴控制器而已。只是让你能控制多轴而已。飞行手感类似6通直升机。需要一定的飞行经验。楼主说的电机整动什么的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
罩个大瓶子就成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商业飞控,naza 零度s4,开源apm pix等等是可以很轻松的飞的。全都能定高自稳。对于新手来说就是放手悬 ...

请问QQ算什么级别

网友D:
楼主说的太对了,新手没自稳,只有三步:第一步,推油门。第二步,打方向。然后第三步就是放下遥控,捡尸体。

网友:
我装的QQ飞控还不错

网友E:
飞控换Apm或者Cc3d,带自稳,后者还能以后用来玩穿越,前者,玩转了功能强大。。。。,脚架换450脚架,减重,够用。其他。。。。。。和我一样了
记得,别冲动远飞。忘了说,我的已经飞丢了

忘了说,今天喝多了,说了实话。。。是450电直的脚架,轻,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架和楼主一样,电机是蓝蜻蜓2212kv980,2200电池10分钟。敢问楼主几分钟

没测过,都差不多的,差几分钟也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换成NAZA LITE,保证爽飞

那个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太对了,新手没自稳,只有三步:第一步,推油门。第二步,打方向。然后第三步就是放下遥控,捡尸体 ...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换Apm或者Cc3d,带自稳,后者还能以后用来玩穿越,前者,玩转了功能强大。。。。,脚架换450脚架,减重 ...

APM是可以,但新手来说,调试是个问题,加上APM的GPS6M和6H选择和价格。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选个NAZA单控。450电直脚架的平稳性确实要好,很适合新手,看来我也要还个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太对了,新手没自稳,只有三步:第一步,推油门。第二步,打方向。然后第三步就是放下遥控,捡尸体 ...

,精辟

网友:
我都玩了快半年了才能凑合用不带自稳的模式,这种配置绝对是坑新手

网友:
其实电机用A系列的 好一些 价格也贵不了多少  电调用铂金的 虽然贵一些不过支持性好 而且降价后性价比高了很多 以后升级方便 至于飞控用NAZA或者APM都是性价比的选择

网友:
子 dan头还好  建议换飞控 去掉脚架

网友F:
新手用你这配置没问题啊...把飞控换一下就OK...反正之前我就是这个配置用mwc飞..妥妥的没问题...重心的话..你干吗要装那个脚架..你这配置带云台也无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新手用你这配置没问题啊...把飞控换一下就OK...反正之前我就是这个配置用mwc飞..妥妥的没问题...重心的话.. ...

子 dan头换成自锁螺母?
这个好,又能轻点

网友G:
中心高晃?
看看是不是电机轴和外转子错位了,一颗基米螺丝顶不上什么劲,小炸就错位
轴拉紧了,再紧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子 dan头换成自锁螺母?
这个好,又能轻点

其实还是子 dan头好一点...这个自锁螺母射了好几次了.....我现在飞用子 dan头也没啥问题的...mwc有个低通滤波...所以对振动没那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还是子 dan头好一点...这个自锁螺母射了好几次了.....我现在飞用子 dan头也没啥问题的...mwc有个低通 ...

自带桨夹的不是有正反牙吗,怎么可能还会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心高晃?
看看是不是电机轴和外转子错位了,一颗基米螺丝顶不上什么劲,小炸就错位
轴拉紧了,再紧紧

是重心高了,不然就不会出现盘式电机,要动平衡好的,还是要桨和电机的距离约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用你这配置没问题啊...把飞控换一下就OK...反正之前我就是这个配置用mwc飞..妥妥的没问题...重心的话.. ...

学习了,看来要换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朋友的就坏了一个  轴弯了可以换 自带的桨夹断了 就修不了了

这也是个问题,可是用子 dan头的动平衡应该都不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个问题,可是用子 dan头的动平衡应该都不好吧

还不错  换成螺母会好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带桨夹的不是有正反牙吗,怎么可能还会射桨

可以带着浆夹一起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带着浆夹一起射

自带的不是连在一起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带的不是连在一起的吗

我那个是xxd2212  用的那个是单独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罐子真不错

新手必须的,炸鸡保证不会伤到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个是xxd2212  用的那个是单独配的...

所以说要连在一起的才相对安全

网友:
厉害,马上就大神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说要连在一起的才相对安全

用子 dan头也没啥问题..主要飞控能接受就行..mwc我都是带子 dan头飞的

网友J:
没自稳就是自虐 其实要我说 新手不仅要自稳 还得有定高 还得有GPS

APM是首选 APM加了席梦思 什么动平衡 桨平衡都是浮云 啥垃圾电机电调都能飞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新手必须的,炸鸡保证不会伤到飞控

赞,罐子咋固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赞,罐子咋固定的呀

跟机架的螺丝固定一起了,这机架每个臂最里面两颗螺丝,一共8颗来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自稳就是自虐 其实要我说 新手不仅要自稳 还得有定高 还得有GPS

APM是首选 APM加了席梦思 什么动平衡  ...

如果不用APM,用NAZA lite单控,不要GPS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子 dan头也没啥问题..主要飞控能接受就行..mwc我都是带子 dan头飞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跟机架的螺丝固定一起了,这机架每个臂最里面两颗螺丝,一共8颗来固定

赞!罐子尺寸可太巧啦,还可以有螺丝的口位。求教是什么罐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赞!罐子尺寸可太巧啦,还可以有螺丝的口位。求教是什么罐子呀?

是在面包店看到的,就是装小饼干的罐子,全透明的,罐子硬度刚好,有弹性,重要的是有螺纹,可以拧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面包店看到的,就是装小饼干的罐子,全透明的,罐子硬度刚好,有弹性,重要的是有螺纹,可以拧紧

点赞点赞

网友:
上面那个熟料筒自己加装的?保护?

网友K:
告诉你的主要问题就是在那块KK5.5飞控,快换了吧,那个坑的教你用KK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告诉你的主要问题就是在那块KK5.5飞控,快换了吧,那个坑的教你用KK

我也觉得KK坑

网友L: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配置是很标准的新手配置-------3-4年前的

会被卖家描述唬到
只能说
该做的功课没做

很多人是这个配置开始玩的
只是现在有更多选择罢了
太厉害的飞控
入门容易
但是直接养坏习惯,飞坏手
各有利弊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配置是很标准的新手配置-------3-4年前的

用这配置,炸鸡无数啊

网友:
你这配置是入门最经济实惠的套装,只是飞控入错了,换个飞控就什么都好了,一块KK的价格买个QQ都比KK好多了,起码有个自稳,KK完全就是直机的模式,不过你要是真把KK飞好了,就没有什么四轴和直机能难道你了,只是这个成功需要一个”钱提“

网友M:
换成CC3D吧,我也是新手,很好飞。只是飞丢了,还不如LZ飞不起来炸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换成CC3D吧,我也是新手,很好飞。只是飞丢了,还不如LZ飞不起来炸了呢

cc3d有自稳?无头模式?可悬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