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作业,大胖,果子飞控,,,,

楼主(2014-10-13):
     原先用的是A大的飞控,gps实在不敢恭维,大晴天搜星五分钟搜不到8颗星,上天竟然还丢星,果断换了果子的AP的飞控,真心好用,这几天雾霾加阴天,两分钟直接12颗星,
    飞控的各个参数都已经基本熟悉了,刚开始因为不太熟悉,习惯就好。机子装在大胖上,起飞质量3.6kg,真心好飞,在这还要说说AP的超像素OSD界面,很好!简洁明了,特别是电流的显示,直观

    西安这几天温度骤降外接加小雨雾霾,真心不给力,试了试飞控的各个模式我只能用很到位,但是个人赶脚有些不足就是飞控必须在有摄像头的情况下才有OSD界面显示,也许是硬件的问题,但影响不太大,还有就是要实现空中OSD调参必须要接遥控器接收机的,ppm模式,别的还好。
  建议果子把空速改成金属的一是有质感二是比3d打印的寿命长,3d打印的都不敢拿热熔胶粘大家都懂的……飞控发热有点大,给果子建议了好像最近要出新的金属外壳很期待,
  最近想着接数传电台,但是有些问题还是不太清楚,等着接好了,在上作业

  胖子动力朗宇x2820kv800  1208的木桨,电机微热,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电调好盈铂金60a加了散热小风扇,银燕全金属数码舵机17g✘2  ,12g✘2舵机下来也有200元了关键玩FPV放心,胖子的加了延长机翼,不但载重增加,而且起飞目测距离10米出头,电机座换成了可拆卸的真心方便,飞控加了减震,电池用的是4s10000毫安的,最大电流46a,,,,最近天气不好小飞了几次!好了不说了先上图吧!因为这几天天气不好,视频稍后更新,,,,,,

箱子还是很到大的

箱子还是很到大的

全套的大胖子

全套的大胖子

来张全套图,,哈哈哈

来张全套图,,哈哈哈

把内部的线路尽量整理整齐

把内部的线路尽量整理整齐

舵机和可拆卸的电机座

舵机和可拆卸的电机座

新买的gps定位很准,避免广告就没照外壳

新买的gps定位很准,避免广告就没照外壳

前段时间论坛搞活动买来试试,还可以

前段时间论坛搞活动买来试试,还可以

果子AP全套

果子AP全套

快递真到位里外两层箱子

快递真到位里外两层箱子

楼主:
纯粹交作业,没有广告,坛主明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关注,

网友B:
gps,说的是gps跟踪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说的是gps跟踪器吗

对,防丢机神器

网友C:
正想入A大飞控,看来还得三思哈!

网友D:
楼主西安的?我也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西安的?我也是呢

嗯,老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想入A大飞控,看来还得三思哈!

gps是个值得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观望

网友C:
所有NB的飞控都是基于GPS之上的。GPS刷牛氓什么都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NB的飞控都是基于GPS之上的。GPS刷牛氓什么都扯蛋。

这位兄台真理啊!

网友B:
什么牌子啊,也去看看,给个关键字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啊,也去看看,给个关键字也行

星承

网友F:
两个飞控都在用,A的GPS没有说的那么邪乎,搜星时间差不多,再说需要好的网上有很多,都可以配飞控使用,我的果子GPS有一段时间上天就丢星,拆开里面有一个元件脱焊了,网上买了一个跟原厂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飞控都在用,A的GPS没有说的那么邪乎,搜星时间差不多,再说需要好的网上有很多,都可以配飞控使用,我的果 ...

脱焊,好吧!但是AP的gps的确很给力,

网友G: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H:
要GPS 给力   淘宝一大把  100元一个 足够了  搜星肯定给力   A控和  果子控 我都有  如果不为了航点 和 自带的机载模块功能  我会毫不犹豫选择 A 控    果子控电压显示   飞机在地面 电机都不转的 跳跳跳 不爽   还有最不爽的是没视频信号就没OSD

网友H:
超像素 是啥意思 我不懂    OSD 界面 我更喜欢 A 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GPS 给力   淘宝一大把  100元一个 足够了  搜星肯定给力   A控和  果子控 我都有  如果不为了航点 和 自 ...

视频信号,你在空中没有视频信号,那个飞控都没有osd吧!还有地面电机不转那是因为防止地面调参是出现事故,飞控检测十米高度就自动解锁,但是这个还是可以自己关闭的,当然手动模式下电机由你控制,这个是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超像素 是啥意思 我不懂    OSD 界面 我更喜欢 A 控的

通俗的讲就是osd界面更加清晰像素点更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视频信号,你在空中没有视频信号,那个飞控都没有osd吧!还有地面电机不转那是因为防止地面调参是出现事 ...

没有视频信号 A 控 OSD 照样工作 的  果子就没了。。。        我不是说 电机不会转   我的意思是飞机在地面 电机都不转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耗电非常小的 情况下  果子飞控的 电压显示  都在跳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视频信号 A 控 OSD 照样工作 的  果子就没了。。。        我不是说 电机不会转   我的意思是飞机在 ...

喔!明白了,但是我的貌似没有跳动现象,也许是个例吧!但是我的a控确实是在没有图传信号是,没有osd界面,如果有我也许会把飞机开回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喔!明白了,但是我的貌似没有跳动现象,也许是个例吧!但是我的a控确实是在没有图传信号是,没有osd界面 ...

我只能 呵呵  了 不知道 你的  没 OSD 界面是否是 没有连接图传呢??      A 控 根本 就不需要摄像头  就飞 、。。。 照样有OSD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只能 呵呵  了 不知道 你的  没 OSD 界面是否是 没有连接图传呢??      A 控 根本 就不需要摄像头   ...

好吧!  飞控这东西只是仁者见仁,各取所需罢了,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凭个人喜好吧!反正我深深被a控伤过,相信丢机的都懂吧!

网友B:
A没有空速计这才是大问题,飞机是需要知道空速的,顺风情况下还让你不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没有空速计这才是大问题,飞机是需要知道空速的,顺风情况下还让你不失速

对,这个绝对赞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这个绝对赞同

刚拍了你推荐的跟踪器,这个和飞控gps等会有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拍了你推荐的跟踪器,这个和飞控gps等会有干扰吗

不知道没有测试过,明天拿到外边去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拍了你推荐的跟踪器,这个和飞控gps等会有干扰吗

刚问店主了,不会影响定位精度的,,我明天再试试,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拍了你推荐的跟踪器,这个和飞控gps等会有干扰吗

两个gps都是接收机,不存在干扰的,放心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gps都是接收机,不存在干扰的,放心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要GPS 给力   淘宝一大把  100元一个 足够了  搜星肯定给力   A控和  果子控 我都有  如果不为了航点 和 自 ...

给力的评价  还有个一个空速 A 没有 照这样算下来 果子其实性价比很高 别的飞控装个aat跟踪模块就要200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给力的评价  还有个一个空速 A 没有 照这样算下来 果子其实性价比很高 别的飞控装个aat跟踪模块就要200多 ...

空速计 你不懂了吧 AP飞控开发者都不推荐用的。。。。。。  至于AAT机载模块 可以省一个是真的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空速计 你不懂了吧 AP飞控开发者都不推荐用的。。。。。。  至于AAT机载模块 可以省一个是真的  。。。。 ...

感觉用空速计 控制油门输出 飞机油门时快时慢 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用空速计 控制油门输出 飞机油门时快时慢 不稳定

用了 空速机 炸机的 有好几个   但 没听说过  没有空速机  飞着有问题的

网友J:
路过学习,不懂就问,怎么固定翼都是泡沫的呢,有其它常见材料的吗?感觉很不结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路过学习,不懂就问,怎么固定翼都是泡沫的呢,有其它常见材料的吗?感觉很不结实呀。

epo的已经可以了,关键是价格低,质量轻,韧性还可以吧?别的比如玻璃钢的,轻木的,蜂窝结构的复合材料

网友K:
感觉用A控的人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用A控的人超多

a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操作简单

网友L:
这套装备得多少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套装备得多少钱呀

前前后后花了近一万多

网友M:
高,高,高,水平实在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M:
高,高,高,水平实在是高。

网友N:
怎么没有上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怎么没有上视频看看

最近有点忙一直没有时间

网友:
三脚架上架着的是定向天线吗?这个很贵吧,哪里能搞到?

网友:
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网友(2014-11-14):
果子这个从apm改的还凑合

网友:
a控的编队飞行是这个类apm不具备的

网友O:
西安本地顶

楼主:
引用 网友O:
西安本地顶

谢顶

网友P:
好意喜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意喜欢呀

谢谢捧场啊!

网友Q:
你这是那年的胖子 现在胖子前面是个方形的洞。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这是那年的胖子 现在胖子前面是个方形的洞。

方形的,不晓得,我这是第二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