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kv值问题

楼主(2014-10-13):
想入四个电机但是Kv值有点蒙、是越大越好吗、有没有老师来个扫盲答复

网友A:
抛开各种基本原理不说,通常你看见越小的机器用得电机KV值越高,电机扭矩越低。用2S/3S电池的机器kv值普遍1000+,配小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开各种基本原理不说,通常你看见越小的机器用得电机KV值越高,电机扭矩越低。用2S/3S电池的机器kv值普遍1 ...

谢谢老师
那这么说kv值低的用浆弥补升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那这么说kv值低的用浆弥补升力?

电机 KV 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 值 X 电压

用的桨越大,遇到的空气阻力就越大,则电机的负载越大。低KV值的电机可以很好克服空气阻力大的问题,只是用的电压高而已。
通常
kv1000用3S电
kv780用4S电
kv390用6s电

这些都是经验数据。

楼主:
噢我大概明白了谢谢

网友:
950kv的适用小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