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飞机可以变成无副翼的吗

楼主(2014-10-13):
现在把飞机拆了,可以改成单浆的吗?再补充下:怎么看有没有锁尾。请问有专门的帖子吗?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个吧。期待来个高手告诉我,谢谢。真心谢过了。

网友:
都拆成这样子了怎么锁尾?锁尾是一种动作。

网友A:
什么叫改成单桨?是想改成无副翼机吧?你这个是有副翼机

网友:
你这个有副翼的,改单桨是改无副翼吧,可以改。要换陀螺仪,论坛上有把有副翼旋翼头改成无副翼的。你多多看看论坛学习学习做做功课

网友:
应该了以改为无副翼的,听很多论坛里的改了。

网友:
楼主多看贴吧  看到你飞飞机的视频真闹心

网友:
改无副翼是吧,可以改啊

网友:
可以改无副翼的

楼主:
请问具体要更换些什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要更换些什么了?

换无副翼头,换三轴陀螺仪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改成单桨?是想改成无副翼机吧?你这个是有副翼机

看了楼主之前的帖子,才知道要表达的什么意思,原来是之前把飞机炸了,然后尾桨不转飞不起来,所以楼主把飞机拆了问大家怎么看锁尾。我也很佩服楼主能把单桨直升机看做是双桨的,因为大桨加尾桨就是双桨,兄弟多潜水啊!!

网友:
没有大齿盘,单向轴承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之前的帖子,才知道要表达的什么意思,原来是之前把飞机炸了,然后尾桨不转飞不起来,所 ...

被你这么一说,我更加糊涂了,不知道楼主要问什么。

网友:
只要有米  什么都可以改

网友C:
LZ暂时不要急着改无副翼,先耐心仔细参考下新手装机贴,了解各部件的功能、组装和基础调试方法,期间发现问题再到这里问,大家都很热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暂时不要急着改无副翼,先耐心仔细参考下新手装机贴,了解各部件的功能、组装和基础调试方法,期间发现问 ...

好的,谢谢了。真想学会修飞机和调试。可现在找个师傅不容易,自己学好更加不容易了。不管怎么说都得谢谢你了。

网友B:
另外兄弟我给你个建议,因为看了你之前的“飞一次”帖子,发现你可能对直升机的飞行原理还不是很了解,这样让你一下子入手六通机子确实有点困难,包括飞行和维修。维修的前提是你要对飞机的原理有所了解,所以不妨你先买一个四通道直升机,用作了解直升机原理的入门机,同时四通道飞机也比六通道的容易操控,新手一般都是从四通过度到六通的,你一上来就六通貌似有点越级了哈!诚心推荐你买伟力v911-2,200块而已,入门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兄弟我给你个建议,因为看了你之前的“飞一次”帖子,发现你可能对直升机的飞行原理还不是很了解,这样 ...

好,谢谢你的建议,说真的我是第一次飞六通机,一直在练模拟器,模拟器练了十来天了也算可以吧,炸机机率较少,但一上真机,飞机只因操作不当直接从二米多高就接近一层楼高撞到屋檐摔下来了。不管怎么说都的谢谢你了。

网友:
看了你的视频。。心疼这架鸡鸡

网友:
模拟器与真机还是有区别嘀,模拟器不会伤人,炸了重新来过就是,飞真机那心情是模拟器怎么练也练不出来嘀,慢慢来吧,别看450级别不大,威力可不小,LS的建意不错,先入小四通吧!

网友:
Lz还需要补基础啊,努力爬论坛先。

网友:
12L说的对

网友:
楼主买的小飞象的450吧,好像我的跟你的是一样的,这个山寨鸡鸡简直垃圾,目前该机上百分之八十的零件我都换掉了……

网友D:
楼主买的是小飞象的450鸡鸡吧,貌似跟我的一样,我已经把鸡鸡上百分之八十的零件都换了,目前双飞没问题……

网友:
lz拆之前一直都是飞双桨的

网友E:
看样子又多一个小白掉坑里了慢慢来,以后路还很长。。先了解飞机再学会修飞机再学会设置陀螺仪再学会调控,按我说的一步步来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又多一个小白掉坑里了慢慢来,以后路还很长。。先了解飞机再学会修飞机再学会设置陀螺仪再学 ...

怎么设置陀螺仪和调试了。谢谢。有没相关资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陀螺仪和调试了。谢谢。有没相关资料了。

看你用什么陀螺,你先把飞机修好先

网友F:
改无副翼的话不划算这机器,你必须换旋翼头、陀螺仪,而且你换成了无副翼,最好还把你的斜盘舵机和锁尾舵机换了。和换血没有区别。不如直接上新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无副翼的话不划算这机器,你必须换旋翼头、陀螺仪,而且你换成了无副翼,最好还把你的斜盘舵机和锁尾舵机 ...

好的,听你建议吧。配件正在回家路上,我就怕装不上去了。谢谢了。

楼主(2014-11-17):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的是小飞象的450鸡鸡吧,貌似跟我的一样,我已经把鸡鸡上百分之八十的零件都换了,目前双飞没问题… ...

你都换了些什么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都换了些什么啊。

电调,电机,舵机,尾推,十字盘,最气人的是哪山寨电调升级舵机后,出现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电机,舵机,尾推,十字盘,最气人的是哪山寨电调升级舵机后,出现供电不足……

我的那台山寨机现在就等于一摆设了。呵呵。

网友:
山寨机子真的不能买的,买的便宜用着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个吧。期待来个高手告诉我,谢谢。真心谢过了。

可以改 简单!把日字框拆了,固定住滑块!大浆夹上球头换俩长的,球头能延伸到中联正中间的位置,拉杆也换成长的能直接够到十字盘的就行了!
陀螺买个K8就行!

网友:
小飞象那里买的?跟我的头罩和配置完全一样啊。可以改  买个无副翼总成  买个K8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