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one主控比从控搜星慢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4-10-13):
我的highone主控比从控搜星慢是为什么呢?从控很容易到7颗,主控的大概要等2分钟,而且主控的卫星数量总是比从控少!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同问。

楼主:
零度技术同学建议我把两个GPS换下!

网友A:
正相反,我的主控比从控快,哈哈,10秒主控12星,从控5星,之后,慢慢12星

网友B:
我的主控比从控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相反,我的主控比从控快,哈哈,10秒主控12星,从控5星,之后,慢慢12星

你是幸福的,幸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控比从控慢

如果从控够7颗星了,主控没够,敢不敢起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从控够7颗星了,主控没够,敢不敢起飞啊?

等主控够了再起飞

楼主:
谢谢指教,等够了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从控够7颗星了,主控没够,敢不敢起飞啊?

为了安全起见的话  还是 七颗在飞吧   不过我一般都是在视线内飞   一直也用的手动  所以这个对我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安全起见的话  还是 七颗在飞吧   不过我一般都是在视线内飞   一直也用的手动  所以这个对我影响不 ...

我一般也是在视线范围飞,几乎没有fpv飞过!

网友:
除了零度建议的,调换两个GPS,还可以刷最新的固件。不知道你的固件是什么时候的。之前的固件确实存在这样的主控或者是从控搜星慢的问题。在最新的固件中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你刷了固件还是一样的问题的话,那你就应该考虑考虑GPS的问题了。

楼主:
我这个是最新的固件了!

网友(2014-11-19):
刷最新的固件,其实就是改了GPS的工作波特率,真不行只好调换两个GPS。

网友C:
希望零度出厂的时候,把主从标正确点。

网友:
其实原理上主从GPS应该一模一样的吧,或许是生产的不一致性,导致某些GPS射频性能不一致。

用的是一样的芯片,一样的天线,一样的设计,怎么可能故意区分高性能主与低性能从,对吧。

就算故意区分了,那不就违背了双子星初衷,主一旦出问题,从接管,而从却使用一个性能低的GP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零度出厂的时候,把主从标正确点。

不是主从标错我觉得,就是生产的不一致导致的,本应该GPS都一样。原因看上一楼的我回帖

网友:
到头来还是厂家测试不够就出厂。希望不要把功率不够的次品搞上去。

楼主:
大家的评价都挺多,也都说的挺中肯的,我想着不是我的个案,希望零度能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