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正品和仿品有什么区别?价格怎么差别那么大?

楼主(2014-10-13):
大家帮忙说说

网友A:
这个没啥好说的,质量上的区别肯定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好说的,质量上的区别肯定是有的。

使用上有使用区别吗

网友B:
我手上正品山寒各有一个,使用上最明显的差别是平衡误差,正品的充满后单片压差小于0.02v,而山寨的压差高达0.1v,也许是个体问题,我不敢断定所有山寨b6都这样,也可能是为节省成本,出厂都不做电压校准。其它菜单设置完全一样,据说都可以刷机,刷了功能变多,可以自己校核电压。

网友C:
我的是正品,平衡虽然慢,但是比我的208B要好,导致我每次冲完电都要在B6上面平衡一下才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正品山寒各有一个,使用上最明显的差别是平衡误差,正品的充满后单片压差小于0.02v,而山寨的压差高 ...

电压校准是怎么回事呀,你说我是买正品还是山寨的,主要是钱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正品,平衡虽然慢,但是比我的208B要好,导致我每次冲完电都要在B6上面平衡一下才去飞!

为什么还得平衡呀,不平衡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还得平衡呀,不平衡不行吗

也行啊   就是冲完电闲的没事,看看B6还能弄进去多少电量!

楼主:
哦,如果不用好点的充电器用那个简易的平衡充电器能行吗

网友:
我感觉没区别

网友:
怎么区别正品与山寨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正品,平衡虽然慢,但是比我的208B要好,导致我每次冲完电都要在B6上面平衡一下才去飞!

使用不当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如果不用好点的充电器用那个简易的平衡充电器能行吗

简易的一般平衡效果不好,长期使用对电池有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易的一般平衡效果不好,长期使用对电池有伤害。

每次使用必须把每s的电压平衡到多大范围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正品山寒各有一个,使用上最明显的差别是平衡误差,正品的充满后单片压差小于0.02v,而山寨的压差高 ...

在钱不多的情况下,你建议买正品还是仿品,

网友:
图便宜就会成为最大的浪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次使用必须把每s的电压平衡到多大范围才能正常使用,

选平衡充模式,充电器随充电随自动做平衡。简易充电器一般不具备平衡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平衡充模式,充电器随充电随自动做平衡。简易充电器一般不具备平衡模式。

在经济问题情况下,是咬咬牙买正品呀还是买山寨的完全可以满足使用

网友:
没钱山寨一样用,反正你最多也就买个两个电池,一时半会也坏不了!
b6墨迹的很,反正我是准备买个稍微好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