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控能遥控坦克吗?

楼主(2014-10-13):
都知道天地飞6A是固定翼的控,我现在有个竞赛需要坦克类底盘,哪位大神能指导指导~小弟不胜感激!现在手头有天地飞6A控一个,无刷电机若干,2.4接收机一个(买控配套的),舵机若干。。。就是固定翼的那些装备。。请问现在要做那种能进能退能转向的坦克,在控制方面还需什么东西?现在不解的是飞机上只有油门大小,没有前进后退啊,控怎么实现呢?是不是换个专用接收机和电调啊?换成什么的呢?请前辈指点!

网友A:
接收器与发射器可供用。可以从坦克 电调或两路电调著手找. 另外底盘大小也会牵扯马达的大小。飞机的无刷扭力不是主要的,而是转数。但一般坦克底盘用碳刷马达也足够了。提供参考,还是要看需求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器与发射器可供用。可以从坦克 电调或两路电调著手找. 另外底盘大小也会牵扯马达的大小。飞机的无刷扭 ...

十分感谢。通过选有刷电调就能搞定吗?电机我可以再买,资金不是问题。

网友:
好像你还需要一个车辆的电调哦,飞机的电调不能倒车,车辆的专用电调有倒车啊

网友B:
1:买好动力配套的电调2个,炮塔要转就买3个,没动力就买波箱和自制动力(我用减速机加伞齿做的)。
2:遥控设置到固定翼模式(拨码开关2(B)向下打。
2:遥控混控模式打开(拨码开关4(D)向上打。
4:遥控设置三角翼混控模式(拨码开关6(D)向上打。
这样不是油门的操作杆就能控制坦克前进后退,左右转向了.要是操作杆的动作和坦克动作不一致(例如前进变成左转),就调节拨码开关7或者8!这是1通道反向开关。
油门控制杆可以控制炮塔旋转和炮管俯仰角。
这是本人潜水好久才搞懂并在前几天试成功的,绝对没问题。
高手觉得很简单的问题,其实新手也是找不到门的,弄过一次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买好动力配套的电调2个,炮塔要转就买3个,没动力就买波箱和自制动力(我用减速机加伞齿做的)。
2:遥 ...

谢谢了。赶明试试去。因为天6的说明书太精简了 没搞懂是什么意思。你这么一说,明白了些。我是不是还需要车的电调啊?我想用直流电机,用什么电调合适呢?

楼主:
好像明白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赶明试试去。因为天6的说明书太精简了 没搞懂是什么意思。你这么一说,明白了些。我是不是还需要 ...

某宝搜”有刷电调“,320A的一般够了,主要看看你电机多大瓦的!

网友(2015-10-03):
引用 网友B:
1:买好动力配套的电调2个,炮塔要转就买3个,没动力就买波箱和自制动力(我用减速机加伞齿做的)。
2:遥 ...

你好。我问下天地飞六二代怎么设置控遥控坦克前进后退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