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4-10-13):
玩了两年的飞机,突发奇想,想自己做一个钢管车玩,手上只有飞机的遥控器,不知道到飞机的设备把电调换成双向电调,可否就直接用在车上,要是可以的话,遥控器上面怎么实现前进后退呢?

网友A:
改成美国手,左手油门,右手副翼控方向。

网友:
求助,我的T14SG从昨天下午4点左右开始充到今天中午还是7.3V 充不进电是什么情况,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美国手,左手油门,右手副翼控方向。

我是美国手,请问怎么控制电机反转呢? 也是用油门控制么?

楼主:
为了通用性不想多买个控。

网友B:
不知道你什么控,我的MZ24螺丝拧几下就可以把油门设置到中位,油门放中间是没输出的,向上就是前进,向下就是后退。不知道你的控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什么控,我的MZ24螺丝拧几下就可以把油门设置到中位,油门放中间是没输出的,向上就是前进,向下就 ...

华科尔D10    但是我不想动控  因为主要还是耍非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美国手,请问怎么控制电机反转呢? 也是用油门控制么?

车用调速器是双向的,摇杆中间停,往上前进,往下后退,往前走时猛往后拉摇杆是刹车。

网友:
电调 就接 3通道就可以。

网友:
左右手 那些 谁那么 无聊 ,经常拿来换来换去

网友:
不是有4种 摇杆 模式 可以选的。

网友:
自己 随便选一种 摇杆模式就可以。

网友:
摇杆模式,最好 选,两个 摇杆 都可以 自动回复中位那种。

网友:
油门 那个摇杆的,左右那个通道,用来控制  方向。

网友:
剩下那个 摇杆, 爱怎么  方向怎么方向。

网友:
关于那个  4种 摇杆 模式,对应通道,不熟的话,看那个 监 视器,你动那个摇杆,那个方向,,那个出现动作的。那个杆就是相应的通道。 这倒是没必要死记。

网友:
其中 油门 那个 通道,永远是在 3通道那里。
方向 想 用那个  摇杆就, 接那个摇杆的通道。

网友:
话说 一个 摇杆全部控制  ,油门跟方向也可以。

网友:
如果不需要 油门  自动复位的话,就不必换  摇杆模式。         那个没有复位功能的,依然是3通道 油门 就可以。

网友:
油门 推向 下方,  摇杆的中点位置往下 算下。然后 会往后。有些可能要 摇两次才能后退。

网友C:
油门 推向 上方,  摇杆的中点位置往上 算上。然后 会往前走。

网友:
其实就很简单的,像小朋友的 玩具那么简单。

网友:
别想得太复杂,肯定没 飞上 天那么复杂。

网友:
回了好几个 贴,好像 积分都没加的感觉。

网友:
我是一名新新新新新新的不能在新的手了    游荡论坛也好几天了  可是还是不知道改如何开始,有哪位热心的大师可以帮帮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 推向 上方,  摇杆的中点位置往上 算上。然后 会往前走。

谢谢   也就是说  不用管它  还是用油门摇杆  就能控制前进后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用调速器是双向的,摇杆中间停,往上前进,往下后退,往前走时猛往后拉摇杆是刹车。

谢谢  不用动遥控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用动遥控器就好

每种 摇杆模式 都有 一些变化的,我没故意记他们的变化,不过呢,就是 可以间接的用来 变换 左或右的油门功能
油门那个通道,就是3通道,用来接电调就可以。
摇杆模式怎么变,摇杆位置 如何变换唯一不变的是,接电调的 位置
方向的话,这个 剩余的通道 随便接上一个都可以啦。            没有要求的。

网友D:
不用改,直接把双向电调接到2通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直接把双向电调接到2通道上。

谢谢 ,顺便请问 成都北边有飞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顺便请问 成都北边有飞场吗?

有个北新飞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