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的左右侧面2个滑块的阻尼松紧原来是可以调节的

楼主(2014-10-13):
用14SG操控精灵2,设置了右侧面的滑块来对应云台的俯仰控制,以前一直因为感觉里面有齿轮,而且还特别的紧,飞行操作的时候十分不爽,今天晚上闲来无事把机器拆了,一研究发现原来松紧可调的,甚至可以调到没有齿轮滑动感,现在试验了下,比原来的手感舒服多了,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俯仰不顺而砸遥控了。

楼主:
具体操作方法,我估计好多人都知道,但是论坛上就是搜不到,感觉论坛上好多坏人,不肯共享经验。。

网友A:
说明书里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里就呀

Ls和Rs两个滑杆的松紧调节有?真的假的?我书读得少,别欺负我。。。

网友B:
说明书上的是摇杆的调整方法,不是LS和RS的。我没拆过14SG,估计也跟T8FG一个样,就是一个螺丝锁着一个压片而已,得拆了遥控器,慢慢的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的是摇杆的调整方法,不是LS和RS的。我没拆过14SG,估计也跟T8FG一个样,就是一个螺丝锁着一个压 ...

对的,就那样搞

网友:
T8FG也可以的,我自己就调过。

网友:
果然可以啊,其实那个LD RD调俯仰真的很坑爹,LS RS手感真的太坑爹

网友:
你们试过用14sg 控制云台,云台俯仰会微微抖动吗?用三位开关就不会,LD RD LS RS都一样,阻值漂吗?

网友:
必须拆机才能调?

网友:
T8FG也可以的,我自己就调过。
+1

网友:
求教程,现在RD调着有点蛋疼

网友C:
麻烦楼主共享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主共享教程

拆开看下就知道,把那个弹簧拨松

网友:
谢楼主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