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度S4装250机架的问题

楼主(2014-10-13):
全部装好重量是560克,用2200MA 3S ACE
电池
,飞了3,4分钟飞机动力不足,但是降落后如果油门没有归零,
电机
会突然加油,然后停止,再突然加油,抽风一样,检查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一开始怀疑飞控问题,换一个飞控也一样,如果电调直接接接收机电机不会抽风,那是不是电源模块不稳定呢
配置是零度S4 ,MC1806电机,好赢飞腾10A电调,2200MA 3S ACE电池,5030塑料浆

网友A:
电调问题

网友B:
什么遥控器

楼主:
华科尔d10

网友C:
电池问题吧?

网友D:
这么好的电机才3-4分钟?

楼主:
电池新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