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第三轴总是自旋?

楼主(2014-10-13):
一直用的2轴
云台
,BGC的控制板。
最近买来了第三轴配件和第三轴扩展板。
安装好之后,不管怎么调参,只要一接上
遥控器
,第三轴就一直自旋,一会正传,一会反转,就是不听遥控器的。
怎么调都调不好。这个怎么弄啊,都弄了2天了,还是没办法解决。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改速率模式为角度模式,低通滤波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