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在空中,油门到底会怎么样?

楼主(2014-10-13):
NAZA和A2在地面上油门到底后过几秒钟会自动停转(熄火),但如果飞在空中,把油门拉到底会怎么样呢?
现在飞多轴感觉电压不够的时候想快点降落都不行,下降速度远比直升机慢,从500米降下来要2分多钟,搞不好半路没电了。。。。着急啊!
玩直升机就不一样,拉负螺距、近地切熄火。。。。几秒钟的事情,爽!

网友:
多留点电下来,不就行了。

网友:
两种模式,看说明书,有详细说明

网友A:
智能停止模式:呜呜呜,哒
立即停止模式:呜呜呜,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停止模式:呜呜呜,哒
立即停止模式:呜呜呜,咣

好有喜感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停止模式:呜呜呜,哒
立即停止模式:呜呜呜,咣

配音很标准

网友:
智能停止模式下,空中油门收到低是不会停转的,所以在空中你可以这么做。

当然,你肯定是需要留一定的电压下降的, 不然下来了你也没有足够的动力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