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6 有刷机的可能性么?

楼主(2014-10-13):
想想fs 的9x de 强大  我等i6有机会晋升么?

今日拆机

芯片名称 mkl16z64vlh4

ARM Cortex M0+
处理器系列 KL1x
数据总线宽度 32 bit
最大时钟频率 48 MHz
程序存储器大小 64 KB
数据 RAM 大小 8 KB
片上 ADC Yes

各位大神觉得呢?

网友A:
请教,这个i6好用吗?遥控距离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i6好用吗?遥控距离多远?

好用,这个比较主观,看个人喜好了。

我是比较习惯d10的系统了,这个控没有油门记时,感觉很不习惯,所以想刷机。

网友:
好像是刷不成。

楼主:
这个控比较轻便,和450装一个购物袋就可以了出门了。
450 都是在视线内飞,没有失控记录。

网友:
这个硬件也是很良心的,只是没听说过有适配的开源固件。如果有的话刷到啥样都行。

网友:
飞思卡尔的芯片 开源的东西用这个的目前知道的不多

网友:
看这个做工以及电位器,比富斯9 好多了

网友:
看那么多预留焊盘,将来被人XX的概率很大,也许搞成个32通也不一定,但目前没人搞,留着吧

网友:
换一块er9的主板。

网友:
面包牛奶都会有的

网友B(2015-03-23):
飞思卡尔的主控,ROM有点小啊,fs为啥不用S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的主控,ROM有点小啊,fs为啥不用ST的

跟fs9的m64次已经是很大进步了,而且价格比fs9还便宜。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i6可以刷机,支持gps信号回传显示,只是富斯没有放出固件,希望有大神能整出固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