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super cp mini cp 续航中的问题

楼主(2014-10-14):
大家好。。。。小鸡鸡新手,入魔3个月了。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论坛的大神。。。。一直纠结买华科尔的 super 还是mini 。。。。最后狠狠心就把mini super 一起买回家了。玩了快三个月。。。因为飞机是同时全新买回来的。两个全新飞机也一直轮流玩。。。。

    所以飞机的损耗,或者老化这些问题,应该是差不多的,我想。。。。最近发现super
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电池满电状态下。电池是电压4.18。使用的是D7E 遥控器
但是super 飞行过程中。我发现飞机撑不了一分钟,就是续航时间特别短。几乎是正常起飞以后,40秒开始就没有力气在空中悬停了。。。。。好郁闷。下来电池电压3.8左右
但是我用一样的电池,一样的遥控器D7E 里面设置的参数就是刚刚玩super cp的设置,,,, 飞机上电池也是刚刚super 停下来,然后充电到4.18,才接上。但是 mini 表现非常正常。跟新买的时候续航一样。以上这个情况;有其他模友跟我一样的没有呢。这个问题到底是出现在那个地方呢???

大神啊。。。。。。。帮帮新手小弟。。。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因为设置 遥控器 电池都是一样的。。。差别也太明显了。

对了。。。。。。我还把mini cp 的电机换下来 安装在super 上面。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到底是哪里出错呢???谢谢大家。。。。。。第一次发帖。。

文采不好。。。。。。。望大师们,多多海涵。,,,,,,哈哈

      以上这个情况

楼主:
期待 大师出现。吱吱招。。。。。。。。。。。。小弟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呵呵,和我刚玩是一样
你先检查一下主轴位置,是不是向上移动了,写下起落架可以看到。另外去掉那个保护电阻,可以续航时间,方法可以上网查查

网友:
这是SCP的通病之一,LZ有幸赶上了。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516  或者返厂。

网友:
返厂修。我的也是这个毛病,飞一分钟就不行,返厂两周搞定。自己弄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和我刚玩是一样
你先检查一下主轴位置,是不是向上移动了,写下起落架可以看到。另外去掉那个保护电 ...

大师,,,检查了,主轴没有问题。限制扣很紧,没有松动,,,不会上下串。。。。是不是主板问题??因为其他都是正常的,一样遥控器,一样设置,同一个电池

网友:
多次炸机后,主轴会向上走,你看下大齿轮和主轴,另外位置向上后,飞起来的声音会变大,耗电增加。还有那个保护电阻去掉吧!续航会提高很多。
我当时也是被困扰很久,调好了,真的很好飞。
还有主电机老化较快,也要检查下,我是升级了原装无刷,但锁尾非常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