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x 接收 s603 哪位模友用过么,想问下失控保护功能

楼主(2014-10-14):
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款接收机,支持ppm输出,但是想知道,这个接收机,支持全通道的失控保护么,因为要接飞控,没有失控保护的话,无法自动返航,用过的模友告诉一下。

dsmx的失控保护功能设置为

接收机插入对频线,通电闪亮,拔掉对频线。

按着开遥控对频,这个时候遥控上的通道输出就是失控后的输出了。(假如有失控保护功能)

网友:
mark一下 我想知道这个ppm可以接kbar吗?

网友A:
我有一个。用来飞凤凰模拟器,无线的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用来飞凤凰模拟器,无线的很爽。

朋友 帮忙看下可是设置全部通道的失控保护么,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用来飞凤凰模拟器,无线的很爽。

怎么实现的???

网友:
dsmx接收机,这个是。接收后的输出是ppm信号。用线连接控飞模拟,控输出的也是ppm信号。接下来只要把通道设置好,就能飞无线模拟机。论坛里面有相关的帖子,你找找。楼主你关于失控,我回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 帮忙看下可是设置全部通道的失控保护么, 谢谢了

刚刚试了一下,dx9试了几次才成功,有拔了短接配,有插着短接配,成功了一次,关控模拟器有显示配对时的掰杆状态。这玩意不可能只有一两个通道能设置失控吧。你买个试试,不行就用来飞无线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试了一下,dx9试了几次才成功,有拔了短接配,有插着短接配,成功了一次,关控模拟器有显示配对时的 ...

好的 谢谢了 我问了别人 也说支持。

网友B:
这个接收,兼容性一般....
不知道现在改良没有...之前用不了dsmx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兼容性一般....
不知道现在改良没有...之前用不了dsmx模式

主要是想用失控保护飞多轴

网友:
这个接收机兼容不好,副翼设到最大舵角后,不给油门,将副翼打到最大,油门自己就开到最大转速了,貌似兼容性问题,我是dsx9的控,有和我一样的没有?

网友C:
副翼舵量设到130%以下就没这个问题了,很奇怪!有人能给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翼舵量设到130%以下就没这个问题了,很奇怪!有人能给解释一下吗?

购买时间????有好几个批次呢,问问卖家看看呀。

楼主(2014-11-15):
引用 网友C:
副翼舵量设到130%以下就没这个问题了,很奇怪!有人能给解释一下吗?

我刚买了一个701 也是这样。

副翼150下, 电机自己转。

而且只能dsm2,1024模式

正在跟卖家解决。

这接收机建议大家别用来飞机了  不成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买了一个701 也是这样。

LZ试过了么。。。这个接收机我怎么能设置失控保护
但是断电以后就恢复默认了啊?

网友(2015-01-10):
新款的 厂家进行过升级已经改好了 本人已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