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 避免炸鸡建议

楼主(2014-10-14):
A2在小区半封闭地区炸鸡两次,损失一千,还不算大,GPS模式飞的,估计都是丢星或者定位错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方式,掰杆完全没反应,时间太短,根本没有时间判断并且切手动。算法可否做平均?因为根本不可能一下位置就漂很远。还有可否做一个叫“”自稳“”模式,飞起来就让飞控记得自稳的飞行状态,一点点漂总比飞走好,一键自稳。飞得多总是要炸的,我不是来兴师问罪,就是希望建议不断改进,希望越来越智能。没有IOSD,不用问了,谢谢,!

楼主:
补充,第二次在半空中观察到绿灯闪,说明书说丢失IMU,返厂。我尽量控制,过了几秒钟,就不管我自己飞去撞墙了。没有改动其它东西的情况下,现在飞行一切正常。

网友:
再好的飞控也有出问题的时候啊

网友:
最头痛的就是平时飞的好,偶尔扯下拐,原因都找不到。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当时LED灯如何提示?第二次绿灯闪烁时几下绿灯闪烁?

网友:
避免炸鸡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a2.

网友:
同意楼上,要不炸,只能停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当时LED灯如何提示?第二次绿灯闪烁时几下绿灯闪烁?

当时比较紧张,它一左一右,好像是2下或者4下,已经不记得了,不是很多下的,跟着后面3秒就没有再亮过,之后就自己往一边平飞了。

其实刚开始我就发现有点不正常,想降落,这个时候小孩子是很令人讨厌的,他们说飞机啊。。。。就跑到飞机下面,我只能再飞起来,撞到人赔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当时LED灯如何提示?第二次绿灯闪烁时几下绿灯闪烁?

说实话,一般在紧急情况下飞手很难看清获或去刻意关注LED的状态........

网友:
时间太短,不可能刻意看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