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500+APM2.8布线,如此布线是否有电磁兼容问题

楼主(2014-10-14):
S500机架真不是给APM设计的,摆放别别扭扭的,请教如上图摆放,是否有电磁兼容问题,互相之间是否有干扰?
1、天地飞9遥控器放在前面,两根天线90度夹角
2、BEC+电流计+分线板放在下层,与电调连接
3、miniOSD放在下层分线板一侧
4、图传发射机放在下层后部,暂时想夹在两根碳杆中间,蘑菇天线垂直地面
5、数传也放在下层后部,915mhz,天线垂直向上
6、GPS支架放在图传旁边,或者在上层飞控旁边找位置

网友A:
又这么敏感吗?...我都是装那方便就装哪.只把外置罗盘单独出来.

网友B:
看看我帖子,s500的架子,如果电池下方会很挡图传天线,机子一对头就雪花一片,要不弄个加长图传天线?

网友B:
你这啥都加上去,至少1.7kg起飞了,不到10分钟,玩得比较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这么敏感吗?...我都是装那方便就装哪.只把外置罗盘单独出来.

多少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帖子,s500的架子,如果电池下方会很挡图传天线,机子一对头就雪花一片,要不弄个加长图传天线?

谢谢提醒,电池不能挡住蘑菇头,这块没有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啥都加上去,至少1.7kg起飞了,不到10分钟,玩得比较紧张

算上狗三云台、5200/4S电池,预估要1.7-1.8kg,电机用的事3108s+1147桨,基本也就这样了,能减的东西都是电子器件,重量都很轻的,数传、OSD加起来也就不到100g

网友B:
所有天线最好都朝下,垂直朝上很受阻挡,我那图传就是
数传不知道

网友C:
图传和接收机最好换个位置,外面卖的杜邦线很多都是20厘米的,不改线长的话要考虑如何理线的问题。再说,图传发射功率大,可能会干扰罗盘和gps,所以最好搬一下。另外,s500机架实际安装时如果用了飞控减震床,apm很难放上层正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天线最好都朝下,垂直朝上很受阻挡,我那图传就是
数传不知道

向下的位置比较难找,前面有云台,中间有电池,后面就要和图传天线挤在一起了,5.8G和915M虽然频率差挺远,但是好像多少也会有干扰

网友D:
环形电流会干扰比较大... 反正APM也有罗盘和GPS在一起的那种GPS
支起来就没事了..加速计和陀螺仪相对来说没那么容易干扰

网友:
绑腿上啊

网友E:
这机架 APM只能架在最上层 电池也只能挂在最下面 我的电流电压传感器分线板是粘贴在下层版的背面的,所有有点流的都离APM放远点 哈哈···唯一郁闷的是GPS支架找不到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和接收机最好换个位置,外面卖的杜邦线很多都是20厘米的,不改线长的话要考虑如何理线的问题。再说,图 ...

如果云台-图传-电池这样摆放,天线的距离是不是也要超过电池和云台啊,不然档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环形电流会干扰比较大... 反正APM也有罗盘和GPS在一起的那种GPS
支起来就没事了..加速计和陀螺仪相对来说 ...

GPS用的事6H,带罗盘的,肯定是用支架加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和接收机最好换个位置,外面卖的杜邦线很多都是20厘米的,不改线长的话要考虑如何理线的问题。再说,图 ...

APM我把减震板的底座改装了一下,扩孔到悬臂里侧螺丝的位置,用一铜柱分别固定悬臂和底座,这样底座高出来一点也方便走线

楼主:
脚架做了改装,换成了碳素管,天线不能绑在碳管上的,不然信号影响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架 APM只能架在最上层 电池也只能挂在最下面 我的电流电压传感器分线板是粘贴在下层版的背面的,所有有 ...

我是打了两个孔。用碳杆固定的,很稳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云台-图传-电池这样摆放,天线的距离是不是也要超过电池和云台啊,不然档信号

电池是肯定会遮挡信号的,但是只要天线的振子突出电池一点,信号收发应该不会有问题。我也愁电池的体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向下的位置比较难找,前面有云台,中间有电池,后面就要和图传天线挤在一起了,5.8G和915M虽然频率差挺远 ...

杆子上加个板。只要注意图传即可。其他的我都很随意。没有问题的。

网友G:
APM的席梦思反装在S500顶上,一侧装GPS 一侧放接收机。我就是这样搞的,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肯定会遮挡信号的,但是只要天线的振子突出电池一点,信号收发应该不会有问题。我也愁电池的体积。 ...

格氏有个4S 6600mah电池,扁平状,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杆子上加个板。只要注意图传即可。其他的我都很随意。没有问题的。

图传发射对其他设备的影响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的席梦思反装在S500顶上,一侧装GPS 一侧放接收机。我就是这样搞的,正好

看到你帖子了,好像我手里的席梦思跟你得不一样,我再研究研究机臂你怎么加固的?我也感觉下面的2个螺丝太脆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格氏有个4S 6600mah电池,扁平状,感觉不错

找了个做外贸的朋友到处弄电芯,打算到时候自己配一批出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到你帖子了,好像我手里的席梦思跟你得不一样,我再研究研究机臂你怎么加固的?我也感觉下面的2个螺丝 ...

换个比原配更长点的螺丝就行,或者不装脚架 换别的脚架。底板螺丝不牢固是因为设计配的螺丝在装脚架后,里面的螺帽只吃一半的螺丝。导致很容易滑牙或者崩出来。
换加长螺丝后再点螺丝胶。可以拧的非常紧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把电池放在上面比较好,但是加狗台而且前伸的话,电池位置太尴尬了

网友H:
图传一定要远离飞控和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发射对其他设备的影响很大吗?

没什么影响,图传注意散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个做外贸的朋友到处弄电芯,打算到时候自己配一批出来。

电池我觉得就算了,万一需要动力的时候,电流一大,电池放电不够,直接挂了,因为一个电池炸整架飞机不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比原配更长点的螺丝就行,或者不装脚架 换别的脚架。底板螺丝不牢固是因为设计配的螺丝在装脚架后, ...

我换脚架了,X宝88元的哪个,直接在下底板打孔,原配的M2.5*6mm螺丝拧合比较紧密,如果换M2.5*8MM又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放在上面比较好,但是加狗台而且前伸的话,电池位置太尴尬了

APM飞控只能放在最上面,占用电池的位置,比较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传一定要远离飞控和GPS

图传放在尾部,因为大多数时候是背对着飞
数传天线打算放在前面云台和电池中间,GPS有支架在上面

网友B:
我图传放后面,对头回来的时候雪花严重,电池阻挡信号,要不加个L型转接头,天线还能下伸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图传放后面,对头回来的时候雪花严重,电池阻挡信号,要不加个L型转接头,天线还能下伸些

现在就是这么装的,让蘑菇头比电池高出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图传放后面,对头回来的时候雪花严重,电池阻挡信号,要不加个L型转接头,天线还能下伸些

图传可以帮到腿上,干扰问题立马解决

网友(2015-02-11):
新手,大家能发图吗?直观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