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给AT9地面拉距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2014-10-14):
以下内容完全属实、真实可靠、决无半句虚言,只为求真相
(个别把我认为是水军的请直接关闭浏览器,我不想费口水)
花钱买了产品,告知测试结果给模友们参考,不是为了讨好谁得罪谁
--------------------------------------------------------------------------------------------------------------------

昨晚和模友在地面拉距测试,选择本地江滨路段(离家近点),不去刻意选择怎么电磁环境复杂的地段,就选有飞过的地方
测试设备:
乐迪AT9遥控器、9通道接收机、电调舵机、对讲机、电动车、摩托车

测试方法,朋友固定点,我单手骑车单手举高接收机舵机电池,佩戴对讲机耳机开语音触发,不管在哪个路段那一端,都是遥控或者接受举过头顶最高,固定那头的模友不停地有规律左右打摇杆,这样舵机就会不停地持续地左右摆动,卡住了,我就会停下来确认是否到极限还是有阻挡
(这里要再次表达对乐迪AT9高速响应速度的喜悦心情,为什么呢,以为我是随便拿了个朋友送的很早的蓝岱F16的拆下来的舵机,那个舵机是塑料模拟的不说,还超级慢,但是接AT9接收机上,波动摇杆舵机的跟随速度犹如我在另一个视频帖子里说的那个效果一样,数字舵机的效果,这点雪津特爽不特爽我不知道,我反正是特爽,这点确实很舒服)我这算拍马屁吗?

1路段:距离556米,路开始弯了,就有中间的隔离带遮挡信号,信号就会断续啊续续,这个表示正常,结束点边上的蓝色屋顶活动房旁边有高压变压器杆,工地用的

2路段:朋友站桥中间,信号直跨江面,中间有几根高压线通过,距离1130米、不过有几个方向信号断断续续,几个角度信号完全正常,我觉得这个正常,已经超过1公里了,天上肯定没问题

3路段:相反方向的工地,工程车来回来回太多了,灰尘又大,车辆一过信号就阻挡(工程车高上大 没办法 我只有电动妾)后面实在没办法测,就收工了 距离558米

测试结果 以我手上的AT9为例,并没有出现所谓的100米~200米失控的说法,我并没有特意找复杂的环境测试,就是随机环境,可能我人品好,综合以上所述,AT9在正常环境中飞,空中距离保守一点,不要说1500那么极限,随随便便都1000米绝对没问题,不管什么遥控,没有飞控,都不建议在遥控的极限距离边缘飞,这个是建议。

然后,乐迪工程师请注意,昨晚测试中,回传信息100~200米消失的现象已经确认还是一样,这个距离回传也太短了,这个肯定要改的

以上给大家做参考吧

网友:
支持楼主    准备入手at9        这也让我对at9有了直观得  性能评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距意义不大,基本上天地飞 华科尔之类 都能达到你这个标准 甚至更高,这个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有一个简单 ...

这么菜,我的天九2.4G,2w图传5.8G,合理不?  我有DX9,是不是还是用DX9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菜,我的天九2.4G,2w图传5.8G,合理不?  我有DX9,是不是还是用DX9靠谱些。

1.2g图传 跟 2.4g 控  有个倍频干扰的问题,5.8g影响很小,可以正常用,不过你这个 2w功率实在太大,600mw足够 如果想增加距离 就要从天线上下功夫,增加功率不是个好选择。另外 市场上一大堆2w的5.8g图传,我就记得 只在最初刚上市的时候 有一批 天线粘死的 ,现在都是可以随便换天线的,这简直就是作死的节奏,天线匹配的极差 大量功率都变成热能流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菜,我的天九2.4G,2w图传5.8G,合理不?  我有DX9,是不是还是用DX9靠谱些。

如果你的 天九可以换高频头,那就换个 frsky高频头 ,就很好用,如果不能换 ,飞飞固定翼 就行了,切不可跟1.2g图传搭配在一起用,多轴也不要飞太远,会有跳舵的可能性

网友:
地面五百多米!真厉害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距意义不大,基本上天地飞 华科尔之类 都能达到你这个标准 甚至更高,这个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有一个简单 ...

喔朋友用天7 1,2G 1w图传飞四轴 500米没问题 再远就没试过了 因为主要在视距内飞行  这个应该也看人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喔朋友用天7 1,2G 1w图传飞四轴 500米没问题 再远就没试过了 因为主要在视距内飞行  这个应该也看人品吧
...

天7加功放倒是用过 搭配1.2g图传 1.5km都飞过。不过天九 加高频头就很糟糕,1.2g图传 不加滤波器,头顶10m 距离50m失控,你能想象 飞机没法进入降落航线  进入降落航线就失控自动返航爬升,眼巴巴看着 就是不能降落的情况么?呵呵

网友D:
我的实测试是地面350米,距离不是重点,因为要看环境。所以同比比较好。而我同比华科尔devo8s在同样环境乐迪标称的地面900米控制1500米,华科尔标称1000米。而实际同一地点乐迪350米。空中没有试,因为到手不到2天第一通道就废了。devo8s 地面700米以上,空中的话高度200米距离1400米还没失控。我就是我的实际测试。什么干扰什么我不管。我就是个普通用户。我买了乐迪产品。结果使用下来就这个样子。我不管什么干扰,什么环境情况。也不管什么乐迪的技术说的什么标称距离是理论极限还是最佳环境下的测试结果,也不管技术说的一大堆技术理论。我只知道对于我来说,乐迪虚标了一倍还多。而华坑虽然是坑但对于距离没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距意义不大,基本上天地飞 华科尔之类 都能达到你这个标准 甚至更高,这个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有一个简单 ...

不管我回复没回复过你 回复过你我也忘记掉了  我怎么可能还会去记回复过谁 所以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没必要保留  反正是交流嘛
不是我吧乐迪想的太好 就是一个就事论事的态度没问题就是没问题 有问题就是有问题
1.2G图传和2.4G是倍频没错,能不能干扰要看你的设备布局也要看你的人品  我又要说我的人品好了
我用柏通1.2G 800毫瓦的经典配置,配个不知名的平板天线,用垃圾天9飞了一年多了
设备布局如下:
载机是2米大冲浪者  我GPS放冲浪者后面电机背部的飞机最高处 GPS下面用菜市场买的补锅用的铝箔纸全部包住, 也就是在GPS水平面往下的地方全部用铝箔纸包住
包括放在冲浪者尾杆后面的图传发射机和放在机头的天线和飞控,GPS不受他们的干扰, 图传本身要离接收机远,这个是铁定的实时
你要把图传放在GPS或者接收机隔 壁邻居 神仙都没办法帮你
我这个布局飞了一年多,垃圾天九朝一个方向只能飞1100米就失控返航  另一个方向1.6公里才失控返航 我愣是失控继续失控继续地坚持到了2.6公里,  同样 同个地点  垂直盘旋爬升,只能飞1200就失控了 上不去了   这个怎么解释呢?
信号和磁场这玩意本身就说不清楚,福特吧怎么了,用服他吧的控的人还不是照样换FRSKY的高频头用,别用FRSKY啊 干嘛要用FRSKY  用小鬼子的遥控好用国产的高频头 这不是大脸吗?
没办法 以为大家都觉得FRSKY比TUTABA好用
天7也试过和1.2G图传一起啊,还有AT10也试过,都是用H飞控,最新固件,以为我用了1.2G图传 本地模友就都用了1.2G图传  并没有出现过因为图传干扰失控的啊  和宽还50米  50米距离我直接拿着飞机去飞了  还遥控干嘛
如果50米就失控 以我的性格  我会理直气壮地和厂家理论  很明显 50米信号那么强还被干扰那还搞毛  是吧

换句话说回来 433电台距离很远吧,我在边上打开对讲机调到433频率 按住发射键  5W的功率 我就不行433电调会跳频还能跳到哪里去

所以说 干扰 说不清清楚的
也无需什么对比测试,对比了干嘛呢?AT9刚出来 大家都说200米失控,现在包括我还有厂家在内,据我所知就有好几个模友都已经测试了地面拉距, 都超过了之前说的200米失控或者350米失控,一般都在600米到1000米左右,
测试出来了,又说要对比测试,我如果对比测试出来后,是不是又有人说要换个电磁环境测试呢?
要换电磁环境也可以,那就拿到变电站的上空去飞吧,我反正是不敢飞,人家的他爸的14S都在变电站附近都摔了死胖子还去了个黑狗3+了,我可不冒那个险

还有 用产品不是要卖一堆,我买一堆干什么?开店还是当饭吃?天9天7用了那么久了 我也只卖一个  再说了乐迪又不送,送的话我还可以拿一堆来分给大家落个好名声。非要买一堆才能找出问题,一堆产品肯定会有有问题问题的,都没问题就不是国产了
还有华尔科就不要说了,本地一个模友买了就被大家骂死了,居然买花儿科,太不听话了,居然要先飞机上电在开控才可以,控怎么样我也不去研究,懒得去研究玩具控

我可以说,我手上的AT9 地面拉距能拉到1131米  我就是值得骄傲,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不值得骄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实测试是地面350米,距离不是重点,因为要看环境。所以同比比较好。而我同比华科尔devo8s在同样环境乐 ...

硬件坏了 理直气壮找厂家  但是不要说我什么厂家给我5毛钱什么的  你要这么说 我就回答你  是  厂家不仅给我6毛钱 还给我一箱AT9  一共10台  让我爱怎么飞怎么飞  一手一个控  手脚并用 一口气飞4台飞机  满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人觉得你是五毛,互黑这种事儿,太幼稚。
不管怎样 这个at9一定是有吸引你的地方。

是的 你机会肯定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文章要分段落。不然看着太费劲
我入fpv的时间可能比你入魔时间都长,你对我测试条件的怀疑,是在侮辱 ...

我对天地飞和乐迪都没感情 我只对我自己的控有感情鬼子的控肯定好 毫无否认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鬼子的控 根本接受不了 你的工作很牛逼 所以我也奇怪你会有AT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文章要分段落。不然看着太费劲
我入fpv的时间可能比你入魔时间都长,你对我测试条件的怀疑,是在侮辱 ...

我的接收机第七通道也坏了 不只是你的  但是吼叫没有用 诋毁漫骂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人觉得你是五毛,互黑这种事儿,太幼稚。
不管怎样 这个at9一定是有吸引你的地方。

壕~
鉴定完毕!

网友E:
哪一年我的乐迪6通道,飞丢了一架四轴,刚开起飞2--30米推了下油,失控了,就眼涨涨的看着四轴消失了。退役2年,给孩子做了个挖机,用着控改了改,6通道的控9通道的功能,还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一年我的乐迪6通道,飞丢了一架四轴,刚开起飞2--30米推了下油,失控了,就眼涨涨的看着四轴消失了。退役 ...

兄弟哦你太厉害了 我也做挖掘机 不过我做的是丝杆挖掘机 全部用舵机的 呵呵 力气不大 还行

网友:
您好,请问,at10是不是比9遥控距离远呢?

网友:
距离不是最重要的,飞机的控最重要的是稳定,看到那么多人说这控不稳定,虽然参数和价格都非常诱人,但至今不敢下手。最后感谢楼主的辛苦测试及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一年我的乐迪6通道,飞丢了一架四轴,刚开起飞2--30米推了下油,失控了,就眼涨涨的看着四轴消失了。退役 ...

太牛了

网友:
D10 标800M么,,在学校附近地面拉距离560多M,天6 相同条件410多M,福斯二手Q控相同环境90m,感觉差别还是很大的,现在换433了,讨论这种距离黑的没啥实际意义,准备入手AT9来看看,说良心话,楼主测试我还是很认同的、、D10在乡下拉出来1100多M,电磁环境不同距离差别老大了、   我想问下楼主现在的AT9的回传距离很短么?电压差别大么?100M能有吧?想弄个玩穿越、、

网友F(2014-11-13):
感觉很实在。 对AT10 AT9一直有关注,请问 1路段:距离556米 信号断续舵机会抖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很实在。 对AT10 AT9一直有关注,请问 1路段:距离556米 信号断续舵机会抖动吗?

第一个路段到转弯前  不会抖动 不过接收机和遥控器都要举过头顶

我的AT9也会厂升级了 寄回今天应该可以收到   拿到手后再试试

网友:
国产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