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错误,CC3D接OSD,OSD电源反插冒烟了。修还是换?

楼主(2014-10-14):
晚上搞CC3D的OSD图传,一时大意,MINIMOSD的12V电源反插了。一碰上去就冒烟。

经检验,MINIMOSD的这个烧了,求型号和替换方案啊

然后就是CC3D也不工作了。USB接CC3D
电脑提示无法识别USB。
CC3D电源灯能亮。运行灯不闪。

因为通过MAINPORT连OSD的,怀疑是直接烧了主控。如果CC3D报废的话。是否有修的必要了?
换的话,觉得CC3D功能较弱,换MINIAPM是否适合250飞。或者其他飞控?

网友:
二极管?看不清,风枪吹下来换一个就好

网友:
短接那个元件就行,别再接反了,

网友:
2极管。1N4007应该可以代替。看焊接功夫了。这个是反接保护的吧。但不至于烧毁啊???耐压应该高的。

网友:
最后呢是什么情况???

楼主:
手边有IN4007,回去试试。就是要慢慢焊了

楼主:
CC3D确定主控烧了。感谢军师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A:
短接焊盘,从左侧供电,右侧只接信号线和地线,看看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焊盘,从左侧供电,右侧只接信号线和地线,看看能否正常工作。

谢谢泡泡老师,确认能工作。准备焊个IN5819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