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上820直升机

楼主(2014-10-14):
820大机 择日试飞

网友:
apm上直机的真不见多,祝爽飞

网友:
这减震有点硬吧……
看样子还没试飞,祝好运

网友:
自行设计,自行建造吗?顶!

网友:
强,我大APM 壮哉!!!!

网友A:
应当比 ACE Waypoint 之类的直升机飞控靠谱多了。

网友:
用雷虎机作为载机,我只能说,呵呵。。。

网友:
是个大机机

网友:
起落架可以踩高跷了

网友:
试飞了没

网友:
应该不错,而且减震比多轴好做。apm就是调不好机子也会一抽一抽的~~~

楼主:
云台准备先上 X-cam的三轴 gopro版本,稳定后上 大疆 D5 禅思 ,

楼主:
10楼的 用雷虎做载机油什么地方不妥吗? 以前装在雷虎325上 ,飞的很稳。

网友B:
占楼 顶起——。。

****************************************

顺便 学习一下::这 宽窄不 一的传动,,究竟 能 正常吗??

楼主:
这要问雷虎的设计工程师了 ,雷虎820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主要是看它改装空间大, 外加电池无需挂在尾巴上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当比 ACE Waypoint 之类的直升机飞控靠谱多了。

APM炸了机至少能找出原因,到底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bug有log可查,dji只有干扰

网友:
期待试飞,我想改450L的,一直没时间下手。

网友:
试飞了吗,效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占楼 顶起——。。

****************************************

这个利用了梯形的不稳定性,这样传动可以增大扭力,不过速度会减慢,这是雷虎的经典设计,以前舵机力量小,是用这个方法增大舵机力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利用了梯形的不稳定性,这样传动可以增大扭力,不过速度会减慢,这是雷虎的经典设计,以前舵机力量小 ...

除非 舵机 位置可以 滑动。。

否则,这种 不等臂的 双杆 ,根本 无法 工作。啊

网友:
这样的设计是可以增大力矩的,只不过舵机的转动角度和控制臂的转动角度之间不再是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