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E DFC改亚拓600

楼主(2014-10-14):
如题,请问一下各位高手,我想把手头的亚拓550E DFC改成亚拓600,需要换哪些配件,做哪些改动?谢谢,祝各位天天爽飞。

网友A:
别的不清楚,光是550为电池上置就不好改。

网友B:
尾管,传动轴,尾舵拉杆。大桨,尾桨(尾桨好像是一样的)。另外,不建议改,6S带550都吃力呢。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答复,我明白了,先飞好550吧,有基础再直接去买一台600

网友C:
550用的是600的旋翼头和尾管,大小就是60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