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信了A2有缺陷和NAZA M1一个水平?

楼主(2014-10-14):
     第1台A2,落水这个原因就先不追究了,新装 X8一台,TM4014 好盈40A,A2控14SG A2内置接收。
   空载试飞,校磁极、起飞 GPS模式4星以上 1人高试动作感度无问题手感超爽,爬高至路灯高度A2抽风,对头飞离我们,所有打杆失效,切模式无法接管冲到马路对面后8层楼的高度倒扣坠机。飞机找到后电还没断,电池小伤不碍事电压报警器显示41.8,
    最可气的是IOSD里面的记录数据除了第一次接电调参的有,其他的全都打不开(新IOSD MKII)
    战损 X8机架一台 TM4014  7个  6片XOAR榉木桨

一会上战损图

网友A:
市区高楼周围飞吗?

网友:
不可能吧 会不会遥控失控?

网友B:
GPS模式,4星以上飞不妥
最好提供下飞控,iosd的固件版本号,iosd日志文件打包分享下,打不开可能是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模式,4星以上飞不妥
最好提供下飞控,iosd的固件版本号,iosd日志文件打包分享下,打不开可能是版本问 ...

全新IOSD,调参4.0 飞前以检查过无更新,只有第一个记录能打开,后面的全都开不了 一共6个文件, 上电测试1个 GPSPRO升级1个 调参1个 电机测试1个 姿态测试1个 最后就是坠机那次的1个

网友:
这种机臂管很少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IOSD,调参4.0 飞前以检查过无更新,只有第一个记录能打开,后面的全都开不了 一共6个文件, 上电测 ...

分享下iosd文件吧,我会有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区高楼周围飞吗?

有的 中间马路6车道,两边房子一边 31层一边20+

网友:
这机架可真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中间马路6车道,两边房子一边 31层一边20+

很有可能是GPS丢星炸的机。楼群中飞GPS模式那是NO ZUO NO DIE。

网友:
额,这是那个土豪X8架子,8K多
一直觉得内置接收不靠谱

网友C:
有高楼的地方最好别用gps,容易丢星 。还有内置接收没玩过,你的鸡鸡应该是开始正常后来可能是丢星失控了爬升返航过程失败掉下来的吧,损失真的很大哦。

网友D:
像失控返航的感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高楼的地方最好别用gps,容易丢星 。还有内置接收没玩过,你的鸡鸡应该是开始正常后来可能是丢星失控了爬 ...

楼主最重要的描述是:对头飞离我们,所有打杆失效,切模式无法接管

问题诊断是:
  • 接收机的正确信号无法进入飞控
  • 就是飞控已经死机。

不知道用NAZA的朋友丢了多少机器?APM会这样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像失控返航的感觉

失控还是原地降落的好

网友:
损失好大  还是简单点可靠

网友G:
不开源的东西不敢用,不知道它在做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重要的描述是:对头飞离我们,所有打杆失效,切模式无法接管

问题诊断是:

看来复杂东西太不靠谱了

网友:
损失挺大的,可惜了,不过感觉楼主一点也不心痛,只是有些生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失控还是原地降落的好

呵呵,万一正下方是水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万一正下方是水塘呢?

这么设定之后必然不会往水上飞的

网友:
楼主 电调和电池的电源线是直接焊接在一起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开源的东西不敢用,不知道它在做什么。。。

不会吧,能看到源码的东西,还不知道它在做什么?连naza私有的GPS协议都有人能逆向出来做出来第三方osd。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会吧,能看到源码的东西,还不知道它在做什么?连naza私有的GPS协议都有人能逆向出来做出来第三方osd。 ...

naza的GPS是ublox的,不用逆向,直接usb口刷rom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失控还是原地降落的好

我也是一直设置的原地降落,但是每次从水上飞过的时候都好担心别刚好这时候失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复杂东西太不靠谱了

我现在的感觉是,APM比NAZA靠谱。

网友:
DJI 啊 说多了都是泪  V2 和楼主一样的状况   我的没翻 就是在山里  他**飞机找不着了。。。。。

网友:
貌似韓國出的一款架子

网友:
土豪装备!

网友:
没楼主设备高端,我那naza lite 姿态模式丢星也炸,晚上飞的,三段开关另外两段是gps和失控保护。。。无力回天
楼高就别gps飞了,我这(山东)晚上gps特别不好搜,10分钟都不见得绿,白天1min不到就ok

网友:
土豪机架,貌似6k一套

网友:
看着很揪心。

网友:
好可怕...
雖說商控不開源能理解,但失控時還做這種表現也太奇怪了

网友:
16楼的哥们分析的很对   应该是楼主没设失控保护 然后失控 详细请看我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0907

网友:
试机不能再这种地方的。

网友:
楼主炸鸡真正原因是太相信高贵价格的产品了,其实有很多人被xx品牌的高档产品价格给欺骗和诱惑着……!

网友:
楼上分析的都有道理。
架子真心不错,这一摔还真不好配管子。
4014用这个桨有点费劲吧

网友I:
还是用失控悬停吧,试出来了还是这个好用

网友J:
在楼群中尽量别用gps飞。。。。。很容易丢星失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