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977舵机默认不水平…………???

楼主(2014-10-14):
拜托了锤子机,新买了个V977练习三轴模式下的真机悬停和简单航线,新的时候三个舵机臂都是水平的,炸过几次后6轴模式下悬停有点跑偏了(三轴偏不偏我也体会不出来,水平还很烂),昨天重新“悬停调试”后稳了许多,但却发现三个舵机几乎没有一个舵机臂是水平的,晕死!这样的话上下行程就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V977怎么调整舵机中立点呢?

话有点多哈,简单些说问几个问题:
1、怎么调整舵机中立点?
2、斜盘和十字盘按照前辈的处理后,大炸就脱开了从而保护了球头,但按回去时方向有要求吗?随便方向?
3、我总感觉尾管是斜的,也就是不和机身垂直,这个从哪里测量和调试呢?
4、请教如何操作“定高”?油门不动它坚持不了多久就下降或上升了,很难定高?是要不停的调整油门才可以吗?

谢谢前辈~~~

网友A:
悬停的时候舵机臂不可能水平,飞机姿态是偏的,不然悬停不住,得抵消尾巴吹的侧风。第二点的话,什么方向,直接按回去就行了,别按到背面去就可以,圆圆的东西哪来的方向。尾管是偏的,那你直接用一个直角的东西伸进连接处,偏不偏一看便知。悬停定高是技术,你得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的时候舵机臂不可能水平,飞机姿态是偏的,不然悬停不住,得抵消尾巴吹的侧风。第二点的话,什么方向, ...

谢谢~~~!现在是在六轴模式下用遥控器的“悬停调整”功能调整的机器比较稳定,但主要还是想练习三轴模式下的悬停,在六轴下调整好了三轴下也是一样的吗?不用再单独调整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是在六轴模式下用遥控器的“悬停调整”功能调整的机器比较稳定,但主要还是想练习三轴模式 ...

三轴是姿态保持,悬停靠的是摇杆,而不是悬停调试,6轴和3轴两码事。3轴你通过修舵可以很好的悬停,6轴会自动回中,能不能悬停住和机器的调试关系特别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轴是姿态保持,悬停靠的是摇杆,而不是悬停调试,6轴和3轴两码事。3轴你通过修舵可以很好的悬停,6轴会 ...

楼上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