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ulabs sparky飞控大家谁知道

楼主(2014-10-14):
版本说明:
1无CAN版,适合大部分纯粹玩家,价格实惠,不需要通过CAN总线进行设备扩展,sparky飞控除了CAN总线还有两个uart接口,可以连接osd,gps,数传等;
2完整版,适合希望增加CAN总线外设的玩家;
3无CAN+PPM编码器,无CAN版本sparky飞控和本店的PPM编码器;
4完整版+PPM编码器,完整版本sparky飞控和本店的PPM编码器;
技术参数:
1 硬件参数:具有九轴姿态三轴电子指南针加速度陀螺仪的MPU9150模块,气压计,还具有CAN总线支持,可进行扩展。
2 接口:具有10路PWM输出,其中3个可配置为模拟输入接口。
           CAN总线接口。
           2个串口,可接GPS,OSD,telemetry等
           PPM信号输入接口,无pwm输入接口
           USB,连接地面站,为扁头usb,手机普遍使用的usb,cc3d为厚的usb头。
3可使用minimosd,不需要硬件改造
4有安卓地面站,可通过蓝牙转串口模块将飞控和地面站连接起来。通过蓝牙连接,外出查看参数,调节PID都非常方便。
飞控特点
非常好的稳定飞行性能
姿态保持
位置保持和悬停模式
返航模式
先进的路径跟踪和轨迹
原生支持MinimOSD
地面站
Android地面站

网友A:
早就知道了...可惜X宝还是1.x的版本,人家国外已经 2.0了不然我就入了。。。

网友:
同楼上,CC3D凑合着玩先...

网友:
貌似 CC3D 的改款。体积更小了。

网友B:
怎么多了只耳朵?那样一来装机多不方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多了只耳朵?那样一来装机多不方便呀

大师,请问CC3D飞500轴距的4轴,效果好吗,怎么都是250轴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知道了...可惜X宝还是1.x的版本,人家国外已经 2.0了不然我就入了。。。

1.X版本是硬件的版本吗,如果是软件可以边玩边等,有了2.0再升级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X版本是硬件的版本吗,如果是软件可以边玩边等,有了2.0再升级是这样吗?

就是硬件版本了。。。1.x和2.x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硬件版本了。。。1.x和2.x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哦,那就先买CC3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