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PLUS 无法在S.BUS连接下进行十字盘调参

楼主(2014-10-14):
     视频中,将飞机通电后 十字盘动作不正常。然后进入调参模式,先到G选项,舵机中立点调整,移动升降无反应或者乱反应。。。。。。用彩虹线连接一切正常,继续用回S.BUS依旧不正常。。用回老版MB 连接S.BUS  动作正常 ~~~

网友:
关注,我也刚买了MB PLUS

网友A:
可以调的呀,我用的就是MB PLUS+R7008SB,你是不是接收机模式没选对,你注意按说明书的顺序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的呀,我用的就是MB PLUS+R7008SB,你是不是接收机模式没选对,你注意按说明书的顺序来设置

我的真不行,模式都是正确的,还是不行,用普通连接就可以,换成S.BUS模式 用S.BUS连接又不行。。。。。。郁闷    用的6203SB接收

网友A:
要实在不行就问问卖家,再不行就请他给你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实在不行就问问卖家,再不行就请他给你换一个试试!

恩,我是在找他们解决这事。。。。。。找他们售后呢

网友B:
我也是這樣用不到S.BUS
樓主 解决了就說一下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這樣用不到S.BUS
樓主 解决了就說一下嚕

OK,我正在等回复~~~

网友C(2014-12-01):
我的 也不正常。不过是在  I 选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 也不正常。不过是在  I 选项里面

我是直接寄回给铁汉解决的,他给我先初始化了一下,然后通道重新分配后 ,正常了!~~~~~这样说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寄回给铁汉解决的,他给我先初始化了一下,然后通道重新分配后 ,正常了!~~~~~这样说不知道对你 ...

多少明白了一点点。 不过要自己初始化的话,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担忧,怕变砖。。不过我想再研究一天设置顺序++接线方法。如果  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只有让铁汉帮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少明白了一点点。 不过要自己初始化的话,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担忧,怕变砖。。不过我想再研究一天 ...

初始化  怎么会变砖。。。

所有陀螺到手。。最好都初始化。。再重新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初始化  怎么会变砖。。。

所有陀螺到手。。最好都初始化。。再重新设置。。

木有 数据线。而且据说 初始化之后 版本会降低。

网友D:
我是老版mb,初始化只是当前版本恢复出厂默认设置。不会降版本。我想新版应该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老版mb,初始化只是当前版本恢复出厂默认设置。不会降版本。我想新版应该也是一样

恩,是的!~~~就是恢复出厂默认设置,然后陀螺仪的通道重新分配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坐等  厂家返修回来。反正现在天冷 时间又少。 不急!!

网友(2015-02-28):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寄回给铁汉解决的,他给我先初始化了一下,然后通道重新分配后 ,正常了!~~~~~这样说不知道对你 ...

我和楼主问题差不多,打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斜盘舵机会一上一下自己动,请问楼主重新分配通道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