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疆F450最长续航方案

楼主(2014-10-14):
准备带gopro级别的机子航拍,求一个动力稳定续航时间长的装机方案。

网友:
450机架航拍有点勉强 机架限制了桨 桨限制了电机 桨和电机限制了载重
3508 700kv 1147桨看行不行

网友:
稳定又续航长本来就是对立的 只能有取舍的

网友:
2216  880  1147

网友:
E600动力, F450刚好装下。

网友A:
楼上的,e600的是12寸浆用在f450上会“打架的”,f450的用11寸浆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十二寸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e600的是12寸浆用在f450上会“打架的”,f450的用11寸浆还是比较合适的

轴距和桨之间是什么关系?桨与桨之间的距离最少要有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距和桨之间是什么关系?桨与桨之间的距离最少要有多少?

480用12桨是不可以的,桨与桨有干扰

网友:
最好还是没啥好方案。

网友(2015-02-16):
我也准备入手F450求比较好的配置,本人新手。

网友B:
3508上不了F450机架,因为电机固定螺丝孔间距不同。给你个好建议,如果非得用F450挂狗台,那就朗宇V2216 KV800,3s5000电池,云台按照大僵推荐的方法直接固定在底板上,舍弃起落架,手接手放,四个机臂电机座下面的腿儿全锯掉。这样加工过之后,F450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狗台载机。

网友:
450表示可以上12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e600的是12寸浆用在f450上会“打架的”,f450的用11寸浆还是比较合适的

可以用12寸的,我之前就这样用过,,刚刚可以,,,,

网友:
楼上几位居然说450上不了12寸桨。。。。。。

网友D:
3508电机可以上450机架,不过每个电机只能上两颗螺丝,记着上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12寸的,我之前就这样用过,,刚刚可以,,,,

是可以装下12英寸的桨,但是那样会非常靠近的,听老模友说靠的太近会有扰流干扰的,我只是说下知道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装下12英寸的桨,但是那样会非常靠近的,听老模友说靠的太近会有扰流干扰的,我只是说下知道的,呵 ...

那精灵的,也不350,桨也靠的特别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08上不了F450机架,因为电机固定螺丝孔间距不同。给你个好建议,如果非得用F450挂狗台,那就朗宇V221 ...

谁说DJI450机臂装不了3508的,我的550机架用的就是DJI的450机臂,上的DJI  E600电机,E600就是350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08电机可以上450机架,不过每个电机只能上两颗螺丝,记着上胶。。。

可以上4颗螺丝,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