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不完全报告

楼主(2014-10-15):
入模2个月,小炸2次,近日F450飞机炸残了,在此将事后分析的疑似原因分享出来,供模友探讨与借鉴。
机架:仿F450机架
电机:朗宇V2216 II 900KV
电调:天行者40A
电控:DJI NAZA V2
桨叶:1045
电池:花牌5100mAh 35C 14.8v 4S
摄像头:Gopro Hero 3+ Black Edition
云台:无,自制配件硬挂
限高:500米
感度:150/150/100/160/150/150

[炸机经过]

到飞场一:正常安装、检查、GPS校准、初始化等完毕后,起飞,迅速推油门到大约300米左右高空(反正肉眼看上去很小了)悬停进行拍摄延时摄影(因为硬挂不稳只能拍照),随后降到100为左右,悬停拍摄,最后降落。由于第一次相机没调好,没拍到我要的照片,马上作了第二次起飞。其间,有一只鸟对小机机感兴趣,所幸在我降落前没有对小机机作出“亲昵”举动。
到飞场二:正常安装等(严格同上),起飞,迅速推油门至高度比第一第二次更高一些,悬停进行拍摄,由于风大感觉飞机有点晃,降至100米以内悬停进行拍摄,过一段时间后,突然有一只电机明显停转,飞机往左侧旋转并下坠,急推油门,没有起动电机也没有阻止机机坠向地面。
[清点损失]
桨全断;机头部一支机臂断裂,一支机臂损坏;机尾部两支机臂完好;上部中心板中间开裂;下部中心板机头部扩展出的部分折断,机尾部的与机臂连接处折断;遥控接收机开壳;GPS杆断裂;电池变型、破皮;硬挂部分配件全部损毁;黑狗3变死狗,屏裂开不了机;防水壳严重损毁;三向支架断裂。估计损失在3500元左右。

[尸检结果]
电池:最后电压在38.5/38.6/38.5/38.4,电压正常;电机电调通电均能转动,推油门有变化;发现1号电机电源线处的热缩管不正常,一边缘翘起,一边在电机底座里,明显有另于其他3个电机。拆电机,发现该电机电源线往底座里面内缠。

[分析结果]
经过 蔚蓝天空摄影  杂货铺葛老板 等模友的耐心帮助、某宝上电机卖家老板的分析以及结合自己对该电机的经历,分析结果如下:
1、曾经在一次炸机时,该电机先着地,进砂,飞过两次后,在某宝电机卖家指导下,安全拆开进行清理,并完好地复原。(其实已经对定子和电机底座造成损伤);
2、经过多次飞行,该电机未表现出异常(松动缓慢加剧,但未达到一定程度);
3、炸机当天,三次起飞都是急推油门上升(松动加剧),在第三次上升时,松动造成定子与底座产生转动,带动电原线内缠,持续的内缠与拉力,使得电机供电不稳定,最终出现停转,导致炸机。
以上分析也只是疑似原因,就我目前的水平只能分析到这点上。
以上是本人第一次机炸狗死的惨痛经历,分享出来,供各位模友参考。且爽且珍惜。

网友A:
有防水壳都被摔成这样 慰问

网友B:
gopro出吗?收死go

网友C:
哥们庆幸着吧,您至少还收了个尸体,我的精灵携狗私奔了,至今未回,未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们庆幸着吧,您至少还收了个尸体,我的精灵携狗私奔了,至今未回,未回

天天这么多飞没了的~~我怎么也没捡到过啊

网友E:
这种问题之前也遇到过,关键是不知道如何仔细检查,看来预防为主呀!我们的电机也是很娇贵很要命的东西呀!慰问!

网友F:
狗挂的太低炸鸡最容易受伤,高一点脚架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C:
我的精灵飞丢之前是这样检测的;每次起飞之前用手旋转旋翼,四个电机比较,看是否灵活;再拉一拉转子,看是否能够拉动,防止轴上的卡簧脱落。像这种定子移位还是第一次见到,感觉朗宇的精度很高的,怎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看来以后新电机装机前还得拆检电机定子。

网友:
损失好大,安慰一下。

楼主:
谢谢,主要是不知此类情况如何提前发现。后续修复的飞机全上新电机,以防不测

网友:
我表示:LZ自制的硬挂很给力能把带壳的狗炸成这样,肯定很结实。。正常3M固定或者挂云台接地瞬间早被甩出去了

楼主:
如果不那么给力,兴许损失少点,亦或狗尸体也找不回了。我用旧行车记录仪的支架加螺丝固定在机身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防水壳都被摔成这样 慰问

水泥地,你懂的

网友:
损失不小,慰问。可惜狗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之前也遇到过,关键是不知道如何仔细检查,看来预防为主呀!我们的电机也是很娇贵很要命的东西呀! ...

有模友告诫我说炸过的电机不可靠,我有点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狗挂的太低炸鸡最容易受伤,高一点脚架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脚架容易穿帮,而且会增强机震,没装,手上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精灵飞丢之前是这样检测的;每次起飞之前用手旋转旋翼,四个电机比较,看是否灵活;再拉一拉转子,看是 ...

呵呵,请教一下:定子和底座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经常见飞丢了的?是不是该统计下平均飞几次会丢,啥牌子会丢啥的。看的都不敢在飞了

网友G:
尼龙机架炸机损电机 不要用尼龙机架 尼龙机架炸机 电机座连接处几乎必断 断了之后电机就和主体分离了 只有几根线连着 极易受损

网友:
动力配置不太合理   900KV配4S电池过于暴力了   3S正好

网友H:
看了这个我觉得下一个飞机我一定要配个六轴以提供一些冗余。

四轴坏一个电机那就是一个死。而这种问题几乎无法避免。

网友I:
过几天又是一架雄机起飞

网友J:
可惜了楼主节哀吧

网友K:
浙江的模友慰问下~

网友L:
我是六轴,瞬间断电,也是炸的满的找配件。慰问楼主,失败乃成功之母!

网友:
受设备  收狗狗

网友:
炸炸有益身心健康,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pro出吗?收死go

小狗未满2月,先问问售后再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庆幸着吧,您至少还收了个尸体,我的精灵携狗私奔了,至今未回,未回

我觉得第二次飞行时那小鸟可能对机机有那么一点意思,幸亏我及时制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天这么多飞没了的~~我怎么也没捡到过啊

有机会带我一起去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之前也遇到过,关键是不知道如何仔细检查,看来预防为主呀!我们的电机也是很娇贵很要命的东西呀! ...

你也碰到过?电机质量问题吗?模友都说朗宇蛮好的,我还以为是个例呢?要不就是适合新手专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过几天又是一架雄机起飞

呵呵,买了大疆原厂450机架,旧电机全体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尼龙机架炸机损电机 不要用尼龙机架 尼龙机架炸机 电机座连接处几乎必断 断了之后电机就和主体分离了 只有 ...

是的,之前炸机不至于如此伤筋动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这个我觉得下一个飞机我一定要配个六轴以提供一些冗余。

四轴坏一个电机那就是一个死。而这种问题几 ...

呀,我刚装的还是450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浙江的模友慰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惜了楼主节哀吧

最好的节哀就是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浙江的模友慰问下~

感谢浙江的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是六轴,瞬间断电,也是炸的满的找配件。慰问楼主,失败乃成功之母!

有故事吗?给个链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碰到过?电机质量问题吗?模友都说朗宇蛮好的,我还以为是个例呢?要不就是适合新手专用电机?

我们那个不是朗宇的电机,不过类似的问题倒是遇到过!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故事吗?给个链接学习学习?

不好意思,长时间不停出差,时间少,做的多,写的很少。
我的六轴是先失控,突然升高向北边飞去。增稳切换定高模式再切回增稳,把六轴拉了回来,紧接着就自己从25米自由落体摔地上了。
检查也没有发现问题,推测可能是XT6插头长时间供电时打火碳化,造成瞬间断电重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好意思,长时间不停出差,时间少,做的多,写的很少。
我的六轴是先失控,突然升高向北边飞去。增稳 ...

谢谢分享,飞之前有没有做指南针校准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好意思,长时间不停出差,时间少,做的多,写的很少。
我的六轴是先失控,突然升高向北边飞去。增稳 ...

对了,10000mah 6S的电池插电时,我也有看到打火的,学到了,以后要注意碳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飞之前有没有做指南针校准之类的?

都是校准检验过的,飞了一段时间了。增加了防打火电阻,作用不是很大,定期更换插头吧。

网友:
LZ的GPS模块出吗?我收一个,GPS已经碎了,再飞时会出现掉高和自己偏转方向等问题,如果不信可以再飞的时候观察一下

网友:
四轴为什么这么爱炸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