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这样改碳纤尾拉杆可行不

楼主(2014-10-14):
直接用6mm碳纤拉杆改的,没有加什么固定环,这样飞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哦,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小心震动搞断球头扣,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震动搞断球头扣,我试过

搞断?不至于吧

网友A:
我的以前是因为固定环螺丝掉了,拉杆像琴弦一样震动,结果飞行中突然高速自旋,炸下来看到球头扣里面的螺丝断了(不是球头扣断),反正强烈建议用固定环

网友:
震动或脱落可能性增加

网友:
用钢丝吧,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以前是因为固定环螺丝掉了,拉杆像琴弦一样震动,结果飞行中突然高速自旋,炸下来看到球头扣里面的螺 ...

这个固定环貌似不好买,只有钢丝有固定环

网友A:
找其他机的塑料那种,把孔加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其他机的塑料那种,把孔加大点

亚拓600的貌似长了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