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TRONIK 200里面带的像电阻一样的东东是做什么的?有图

楼主(2014-10-14):
问下K牌200里带的电阻一样的东东是做什么的?装在哪里?谢谢指点

网友A:
串联在动力电输入端,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在动力电输入端,正极。

防打火的?

网友:
严格的说是保护电池的。。。超过200A会断开。其实就是一个保险管嘛。